[有问必答] 有没有14寸TFT屏

楼主(2012-12-26):
现在有个项目想用14寸的液晶屏,不知道有没有呢?在驱动和控制上和3寸的屏是不是一样的呢?

网友:
14 寸屏估计都上 1024x600以上分辨率了。 和 3寸屏控制器肯定不同的。
还需要考虑CPU处理速度问题了。

楼主:
嗯,估计处理速度有问题,用STM32估计不行了,决定用北京迪文的HMI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