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关于TFT驱动芯片的请教

楼主(2013-01-01):
V2开发板上使用的液晶屏驱动是RA8875,我想问下这个和常见的ILI9320驱动有什么区别呢?为什么不用ILI9320的驱动芯片的屏?

网友:
V2 标配的屏是3.0寸(240*400),驱动IC为 5420或4001.
9320 为 240*320的屏驱动IC。

RA8875用于RGB接口的4.3寸和7寸屏。

楼主:
为什么不直接对IO口,要用FMSC呢

网友:
我要问你,既然有FSMC总线,为何要用IO。
FSMC的速度比GPIO访问快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