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X2+7寸屏,1.1版的例程根本点不亮,1.0又可以点亮,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3-01-10):
用2012-08-21的老的例程就可以顺利跑起,换到2012-10-23的新全例程,则根本点不亮。

网友:
你看下 bsp_RA8875.c 中 接口模式是否正确。 是选择的SPI还是 8080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下 bsp_RA8875.c 中 接口模式是否正确。 是选择的SPI还是 8080。

还真是,现在亮了。例程说明缺省是8080,里面实际却是SPI,不应该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