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求:STM32基础例程(基于固件库V3.4.0)

楼主(2013-01-18):
    求STM32的基础例程。看到老的论坛上有一篇帖子“STM32基础例程(基于固件库V3.4.0)”,觉得挺好的。
    http://armfly.5d6d.net/viewthread.php?tid=294
    求帖子中的附件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础例程说明

1. 简介
       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.4.0.rar (17M字节)是ST官方发布的固件库,是通过ST公司官方验证的一套函数
    接口集合。这个压缩包可以从ST官方网站免费下载,并且可以免费应用到自己的产品中。压缩包内含CPU内部每个设备
    例程(大约80多个)。
        安富莱基础例程来源于ST公司发布的固件库中的例子。为了便于初学者学习,我们对其进行了整理和翻译工作。
    为了让开发板能够直接运行ST官方的例子,我们在设计硬件时,尽量保持外设接口和ST官方的STM3210E-EVAL开发板一致。
    这也是我们的开发板和国内其他厂家的开发板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。
        基础例程的功能相对简单,主要演示了CPU内部设备(比如GPIO,ADC,DAC,DMA,SPI,FSMC,TIM等)的用法。
        我们删除了不常用的工程设置,只保留了国内用户常用的IAR和KEIL两种开发环境。
        ST官方提供的V3.4版固件库中的KEIL开发环境版本为uVision4,uVision4和uVision3差异较大,其工程文件不兼容,
    uVision3无法打开uVison4创建的工程。很多国内用户习惯了uVision3,因此我们增加了uVision3的工程文件。
        ST官方提供的每个例程需要用户自己按照ST提供的工程模板添加文件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例程。对于初学者显得不
    够方便。为此,我们为每个例程创建了独立的工程文件。
        ST官方提供的工程模板只支持一种目标配置(Target),即定位在CPU内部Flash。我们为每个工程额外添加了两种目标
    配置:定位CPU内部RAM和定位在外部SRAM。
        为了保持ST官方例程的权威性,我们没有修改每个例程下的main.c文件和stm32f10x_it.c文件(也没有对代码注释进行
    翻译)。这2个文件是每个例程的核心源码,每个例程的差别也体现在这2个文件。不过,我们为每个例程添加了
    “例程说明(中文).txt”文件,以便于初学者学习。
        UltraEdit是一款优秀的文本编辑器。对中文的支持非常好,我们使用它来编辑源代码。
        SourceInsight是一款优秀并且专业的代码浏览和编辑工具。其查找函数以及变量的方便性是IDE开发环境自带的编辑器
    无法相比的,强烈推荐初学者学习使用。缺点是对中文的支持略微不足,编辑代码时会出现半个汉字的情况,不过这不影响
    我们浏览和查找代码。为了方便用户浏览代码,我们创建了SourceInsight文件夹,该文件夹存放SourceInsight的工程配置
    文件。由于基础例程源文件众多,而且很多重名文件,因此该工程配置仅包含了固件库源代码文件。

2. 文件夹说明
    Example       : 存放试验例程源码,每个子文件夹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程。
    Board         : 存放和开发板外设相关的硬件驱动函数
    Libraries     : 存放ST标准固件库源码
    Utilities     : 存放各款开发板差异化的源代码文件
    SourceInsight : 存放SourceInsight的项目文件,强烈推荐使用它来浏览代码。
    CleanObj.bat  : 执行这个批处理文件,删除Example下所有的编译中间文件,便于代码压缩打包。

3. 使用说明
        Example文件下的每个子文件夹都是一个独立的例程。每个例程文件夹下都有一个文件“例程说明(中文).txt”。
    该文件介绍了例程的功能和使用方法。
        IAR和KEIL开发环境的调试方法以及J-Link仿真器的使用说明请参见另外的文档(在开发板光盘上)。
        ST官方提供的绝大部分例程在安富莱STM32F103ZE-EK开发板以及安富莱STM32F103ZE-EK开发板均可以调试。
        ST官方库文件涵盖STM32F10XX系列的所有MCU。由于MCU功能的差异,ST使用了几个重要的预编译宏来指定特定的MCU。
    对于STM32F103ZE和STM32F103VE这两款CPU,我们需要在C编译器的预编译指令中添加2个重要的宏:
    USE_STDPERIPH_DRIVER 和 STM32F10X_HD。 前者表示使用ST官方固件库,这是必须添加的;后者表示MCU是
    大容量(256K - 512K)增强型MCU。
        如果用户使用其它型号的CPU,需要将 STM32F10X_HD 替换为其他宏或者不定义
        STM32F10X_LD_VL  小容量超值型    (超值型STM32F100)
        STM32F10X_MD_VL  中容量超值型    (超值型STM32F100)
        STM32F10X_HD_VL  大容量超值型     (超值型STM32F100)
        STM32F10X_XL     超大容量型     (基本型STM32F101、增强型STM32F103)
        STM32F10X_HD     大容量型        (基本型STM32F101、增强型STM32F103)
        STM32F10X_CL     互联型         (STM32F105、STM32F107)

4. 附录
4.1 MCU类型说明
    ST公司生产的STM32F10XXX包括5个系列。
    (1) 互联型STM32F105/STM32F107
    (2) 增强型STM32F103
    (3) USB型STM32F102
    (4) 基本型STM32F101
    (5) 超值型STM32F100

    - 小容量型指Flash容量在16K和32K字节之间的STM32F101xx、STM32F102xx和STM32F103xx微控制器
    - 中容量型指Flash容量在64K和128K字节之间的STM32F101xx、STM32F102xx和STM32F103xx微控制器
    - 大容量型指Flash容量在256K和512K字节之间的STM32F101xx和STM32F103xx微控制器
    - 超大容量型指Flash存储器容量在512K和1024K字节之间的STM32F101xx和STM32F103xx微控制器

    - 小容量超值型指Flash容量在16K和32K字节之间的STM32F100xx微控制器
    - 中容量超值型指Flash容量在64K和128K字节之间的STM32F100xx微控制器
    - 大容量超值型指Flash容量在256K和512K字节之间的STM32F100xx微控制器

       - 互联型指STM32F105xx和STM32F107xx微控制器

网友(2013-05-22):
有 基于固件库V3.5 的吗?

网友:
没有了。

不如直接用ST固件库中的原始代码。整理的必要性感觉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