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序逻辑电路(1)----------锁存器

楼主(2013-01-27):
锁存器是一种对脉冲电平敏感的存储单元电路,他们可以在特定输入
脉冲电平作用下改变状态

楼主:
D锁存器

楼主:
【例5.14】隐含锁存器举例
module buried_ff(c,b,a);
output c;
input b,a;
reg c;
always @(a or b)
  begin
if((b==1)&&(a==1))  c=a&b;
  end
endmodule
【例9.18】电平敏感的1位数据锁存器
module latch_1(q,d,clk);
output q;
input d,clk;
assign q = clk ? d : q;   //时钟信号为高电平时,将输入端数据锁存
endmodule
【例9.19】带置位和复位端的1位数据锁存器
module latch_2(q,d,clk,set,reset);
output q;
input d,clk,set,reset;
assign q = reset ? 0 : (set ? 1 : (clk ? d : q));
endmodule
【例9.20】8位数据锁存器
module latch_8(qout,data,clk);
output[7:0] qout;
input[7:0] data;
input clk;
reg[7:0] qout;
always @(clk or data)
     begin
if (clk) qout<=data;
    end
endmodule
【例11.4】频率计锁存器模块
module latch_16(qo,din,load);
output[15:0] qo;
input[15:0] din;
input load;
reg[15:0] qo;
always @(posedge load)
begin  qo=din;  end
endmodul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