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序逻辑电路(2)----------触发器(D, JK, T, SR)

楼主(2013-01-27):
在时钟脉冲边沿作用下的状态刷新称为触发。
具有这种特性的存储单元电路称为触发器。
1. 主从触发器

2. 维持阻塞触发器
3. 利用传输延迟的触发器

楼主:
D触发器
【例9.16】带同步清0、同步置1的D触发器
module DFF2(q,qn,d,clk,set,reset);
input d,clk,set,reset;
output q,qn;
reg q,qn;
always @(posedge clk)
  begin
if (reset)  begin
q <= 0; qn <= 1;    //同步清0,高电平有效
end
else if (set) begin
q <=1;  qn <=0;     //同步置1,高电平有效
end
else      begin
q <= d;  qn <= ~d;
end
  end
endmodule
【例9.15】带异步清0、异步置1的D触发器
module DFF1(q,qn,d,clk,set,reset);
input d,clk,set,reset;
output q,qn;
reg q,qn;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set or negedge reset)
  begin
if (!reset) begin
q <= 0;     //异步清0,低电平有效
qn <= 1;
end
else if (!set)  begin
q <= 1;     //异步置1,低电平有效
qn <= 0;
end
else      begin
q <= d;
qn <= ~d;
end
  end
endmodule
【例9.14】基本D触发器
module DFF(Q,D,CLK);
output Q;
input D,CLK;
reg Q;
always @(posedge CLK)
begin
Q <= D;
end
endmodule
【例10.16】引入了D触发器的长帧同步时钟的产生
module longframe2(clk,strb);
parameter delay=8;
input clk;
output strb;
reg[7:0] counter;
reg temp;
reg strb;
always@(posedge clk)
begin
     if(counter==255)   counter=0;
        else        counter=counter+1;
    end
always@(posedge clk)
    begin
    strb=temp;          //引入一个触发器
    end
always@(counter)
    begin
     if(counter<=(delay-1))  temp=1;
     else            temp=0;
end
endmodule

楼主:
JK触发器
【例9.17】带异步清0、异步置1的JK触发器
module JK_FF(CLK,J,K,Q,RS,SET);
input CLK,J,K,SET,RS;
output Q;
reg Q;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 or negedge SET)
begin
if(!RS)  Q <= 1'b0;
else if(!SET) Q <= 1'b1;
else case({J,K})
2'b00 :  Q <= Q;
2'b01 :  Q <= 1'b0;
2'b10 : Q <= 1'b1;
2'b11 : Q <= ~Q;
default: Q<= 1'bx;
endcase
end
endmodule

楼主:
T触发器

module T(q,t,cp);
input t,cp;                //输入t端,时钟端
output q;                //输出q端
reg q;
always@(posedge cp)        //cp上升沿触发
begin
    if(t)                //判断t对否为1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q <=~q;        //是q取反
        end
end

endmodule

楼主:
RS触发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