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ni-Logic频率计数器导致电脑重启

楼主(2013-01-30):
使用频率计数器时,电脑会自动重启,貌似是驱动程序有BUG?
WIN XP SP3 32BIT、 WIN7 64BIT 使用频率计数器,电脑都会自动重启

网友:
USBEE AX 的频率计数器软件确实存在不稳定的现象的,但是很少导致电脑重启的。

更多的故障现象是不计数。这个确实是英文版软件的BUG,暂时无解。

我们测试在Win7 32位下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