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ilog设计练习进阶(10)-------  通过模块之间的调用实现自顶

楼主(2013-01-31):
此程序搞的有点麻烦,先不做分析了。
module  p_to_s(D_in,T0,data,SEND,ESC,ADD_100);
  output        D_in,T0;            // D_in 是串行输出,T0是移位时钟并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PU中断,以确定何时给出下个数据。
  input  [7:0] data;               //并行输入的数据。
  input        SEND,ESC,ADD_100;   //SEND、ESC 共同决定是否进行并到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的数据转化。ADD_100 决定何时置数。
  wire       D_in,T0;
  reg [7:0] DATA_Q,DATA_Q_buf;

  assign        T0 = ! (SEND & ESC);      //形成移位时钟。.
  assign        D_in = DATA_Q[7];         //给出串行数据。

  always @(posedge T0 or negedge ADD_100)  //ADD_100下沿置数,T0 上沿移位。
    begin
      if(!ADD_100)
        DATA_Q = data;
      else
        begin
        DATA_Q_buf = DATA_Q<<1;        //DATA_Q_buf 作为中介,以令综合器
        DATA_Q  = DATA_Q_buf;           //能辨明。
        end
    end

endmodule
module s_to_p(T1, data, D_out,DSC,TAKE,ADD_101);
       output       T1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给CPU 中断,以确定CPU 何时取转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得到的并行数据。
       output [7:0] data;
       input   D_out, DSC, TAKE, ADD_101;  //D_out提供输入串行数据。DSC、TAK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共同决定何时取数。
       wire   [7:0] data;
       wire         T1,clk2;
       reg    [7:0] data_latch, data_latch_buf;

       assign       clk2 = DSC  & TAKE ;   //提供移位时钟。
       assign       T1 = !clk2;
       assign       data =  (!ADD_101) ? data_latch : 8'bz;
       always@(posedge clk2)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data_latch_buf = data_latch << 1;   //data_latch _buf作缓冲
               data_latch     = data_latch_buf;   //,以令综合器能辩明。
                data_latch[0] = D_out;
           end
endmodule
顶层代码
`include "./p_to_s.v"
`include "./s_to_p.v"
module sys(D_in,T0,T1, data, D_out,SEND,ESC,DSC,TAKE,ADD_100,AD D_101);
  input         D_out,SEND,ESC,DSC,TAKE,ADD_100,ADD_101;
  inout  [7:0]  data;
  output        D_in,T0,T1;
  p_to_s   p_to_s(.D_in(D_in),.T0(T0),.data(data),
                .SEND(SEND),.ESC(ESC),.ADD_100(ADD_100));
  s_to_p   s_to_p(.T1(T1),.data(data),.D_out(D_out),
          .DSC(DSC),.TAKE(TAKE),.ADD_101(ADD_101));

endmodule
测试代码
`timescale 1ns/100ps
`include "./sys.v"
module Top;
reg D_out,SEND,ESC,DSC,TAKE,ADD_100,ADD_101;
reg[7:0] data_buf;
wire [7:0] data;
wire clk2;

assign  data = (ADD_101) ? data_buf : 8'bz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ata 在sys 中是inout 型变量,ADD_10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控制 data是作为输入还是进行输出。
assign  clk2 =DSC && TAKE;
initial
  begin
     SEND = 0;
     ESC = 0;
     DSC = 1;
     TAKE = 1;
     ADD_100 = 1;
     ADD_101 = 1;
  end

initial
  begin
    data_buf = 8'b10000001;
    #90 ADD_100 = 0;
    #100 ADD_100 = 1;
  end
always
  begin
    #50;
    SEND = ~SEND;
    ESC = ~ESC;
  end

initial
  begin
    #1500 ;
    SEND = 0;
    ESC  = 0;
    DSC  = 1;
    TAKE = 1;
    ADD_100 = 1;
    ADD_101 = 1;
    D_out = 0;
    #1150 ADD_101 = 0;
    #100 ADD_101 =1;
    #100 $stop;
  end
always
  begin
    #50 ;
    DSC = ~DSC;
    TAKE = ~TAKE;
  end

always @(negedge clk2) D_out = ~D_out;

sys    sys(.D_in(D_in),.T0(T0),.T1(T1),.data(data),.D_out(D_out ),
              .ADD_101(ADD_101), .SEND(SEND),.ESC(ESC),.DSC(DSC 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TAKE(TAKE),.ADD_100(ADD_100 ));
endmodule

网友A(2018-12-25):
硬汉哥还再研究Verilog吗?
最近领导要求要学习下fpga开发,用Verilog,能否推荐个入门的语法书和教程呢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还再研究Verilog吗?
最近领导要求要学习下fpga开发,用Verilog,能否推荐个入门的语法书和教程呢, ...

数字电路课本后面的语法知识就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数字电路课本后面的语法知识就可以。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