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LD570实验五:UART

楼主(2013-02-04):
顶层原理图:
功能仿真

楼主:
顶层
`timescale 1ns / 1ps

module UART(
                clk,rst_n,
                rs232_rx,rs232_tx
                );

input clk;            // 50MHz主时钟
input rst_n;        //低电平复位信号

input rs232_rx;    // RS232接收数据信号
output rs232_tx;    //    RS232发送数据信号

wire bps_start1,bps_start2;//接收到数据后,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
wire clk_bps1,clk_bps2;        // clk_bps_r高电平为接收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,同时也作为发送数据的数据改变点
wire[7:0] rx_data;          //接收数据寄存器,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
wire rx_int;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数据中断信号,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peed_select        speed_rx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clk(clk),    //波特率选择模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rst_n(rst_n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bps_start(bps_start1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clk_bps(clk_bps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
my_uart_rx            my_uart_rx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clk(clk),    //接收数据模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rst_n(rst_n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rs232_rx(rs232_rx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rx_data(rx_data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rx_int(rx_int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clk_bps(clk_bps1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bps_start(bps_start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peed_select        speed_tx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clk(clk),    //波特率选择模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rst_n(rst_n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bps_start(bps_start2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clk_bps(clk_bps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
my_uart_tx            my_uart_tx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clk(clk),    //发送数据模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rst_n(rst_n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rx_data(rx_data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rx_int(rx_int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rs232_tx(rs232_tx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clk_bps(clk_bps2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bps_start(bps_start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
endmodule

楼主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parameter   bps9600        = 5207,    波特率为9600bps
                 bps19200     = 2603,    波特率为19200bps
                bps38400     = 1301,    波特率为38400bps
                bps57600     = 867,    波特率为57600bps
                bps115200    = 433;    波特率为115200bps

parameter     bps9600_2     = 2603,
                bps19200_2    = 1301,
                bps38400_2    = 650,
                bps57600_2    = 433,
                bps115200_2 = 216;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`timescale 1ns / 1ps

module speed_select(
                clk,rst_n,
                bps_start,clk_bps
            );

input clk;          /* 50MHz主时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input rst_n;       /* 低电平复位信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input bps_start;    /* 接收到数据后,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           */
output clk_bps;    /*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*/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以下波特率分频计数值可参照上面的参数进行更改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`define        BPS_PARA        5207    //波特率为9600时的分频计数值
`define     BPS_PARA_2        2603    //波特率为9600时的分频计数值的一半,用于数据采样

reg[12:0] cnt;            /* 分频计数            */
reg clk_bps_r;            /* 波特率时钟寄存器     */
reg[2:0] uart_ctrl;    /* uart波特率选择寄存器 */

always @ 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    if(!rst_n) cnt <= 13'd0;
    else if((cnt == `BPS_PARA) || !bps_start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cnt <= 13'd0;      /* 波特率计数清零    */
        end
    else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cnt <= cnt+1'b1; /* 波特率时钟计数启动 */
        end

always @ 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    if(!rst_n) clk_bps_r <= 1'b0;
    else if(cnt == `BPS_PARA_2 && bps_start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clk_bps_r <= 1'b1; /* clk_bps_r高电平为接收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时也作为发送数据的数据改变点 */
        end
    else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clk_bps_r <= 1'b0;
        end

assign clk_bps = clk_bps_r;

endmodule

楼主:
`timescale 1ns / 1ps

module my_uart_rx(
                clk,rst_n,
                rs232_rx,rx_data,rx_int,
                clk_bps,bps_start
            );

input clk;                /* 50MHz主时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input rst_n;            /* 低电平复位信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input rs232_rx;        /* RS232接收数据信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input clk_bps;            /*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 */
output bps_start;        /* 接收到数据后,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           */
output[7:0] rx_data;    /* 接收数据寄存器,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         */
output rx_int;          /*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,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     */

reg rs232_rx0,rs232_rx1,rs232_rx2,rs232_rx3;    /* 接收数据寄存器,滤波用 */
wire neg_rs232_rx;     /* 表示数据线接收到下降沿 */

always @ 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 begin
    if(!rst_n) begin
            rs232_rx0 <= 1'b0;
            rs232_rx1 <= 1'b0;
            rs232_rx2 <= 1'b0;
            rs232_rx3 <= 1'b0;
        end
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rs232_rx0 <= rs232_rx;
            rs232_rx1 <= rs232_rx0;
            rs232_rx2 <= rs232_rx1;
            rs232_rx3 <= rs232_rx2;
        end
end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下面的下降沿检测可以滤掉<20ns-40ns的毛刺(包括高脉冲和低脉冲毛刺)
这里就是用资源换稳定(前提是我们对时间要求不是那么苛刻,因为输入信号打了好几拍)
(当然我们的有效低脉冲信号肯定是远远大于40ns的)
接收到下降沿后neg_rs232_rx置高一个时钟周期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assign neg_rs232_rx = rs232_rx3 & rs232_rx2 & ~rs232_rx1 & ~rs232_rx0;

reg bps_start_r;
reg[3:0] num;    /* 移位次数 */
reg rx_int;        /*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,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*/

always @ 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    if(!rst_n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bps_start_r <= 1'bz;
            rx_int <= 1'b0;
        end
    else if(neg_rs232_rx)
        beg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接收到串口接收线rs232_rx的下降沿标志信号 */
            bps_start_r <= 1'b1;       /* 启动串口准备数据接收 */
            rx_int <= 1'b1;            /*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使能 */
        end
    else if(num==4'd11)
        beg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接收完有用数据信息     */
            bps_start_r <= 1'b0;        /* 数据接收完毕,释放波特率启动信号 */
            rx_int <= 1'b0;            /*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关闭 */
        end

assign bps_start = bps_start_r;

reg[7:0] rx_data_r;        //串口接收数据寄存器,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
reg[7:0] rx_temp_data;    //当前接收数据寄存器

always @ 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    if(!rst_n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rx_temp_data <= 8'd0;
            num <= 4'd0;
            rx_data_r <= 8'd0;
        end
    else if(rx_int)
        begin    //接收数据处理
            if(clk_bps)
                begin       //读取并保存数据,接收数据为一个起始位,8bit数据,1或2个结束位
                    num <= num+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1: rx_temp_data[0] <= rs232_rx;    //锁存第0b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2: rx_temp_data[1] <= rs232_rx;    //锁存第1b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3: rx_temp_data[2] <= rs232_rx;    //锁存第2b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4: rx_temp_data[3] <= rs232_rx;    //锁存第3b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5: rx_temp_data[4] <= rs232_rx;    //锁存第4b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6: rx_temp_data[5] <= rs232_rx;    //锁存第5b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7: rx_temp_data[6] <= rs232_rx;    //锁存第6b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8: rx_temp_data[7] <= rs232_rx;    //锁存第7b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;
                    endcase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else if(num == 4'd11)
                beg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我们的标准接收模式下只有1+8+1(2)=11bit的有效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num <= 4'd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到STOP位后结束,num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rx_data_r <= rx_temp_data;    //把数据锁存到数据寄存器rx_data中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end

assign rx_data = rx_data_r;

endmodule

楼主:
`timescale 1ns / 1ps

module my_uart_tx(
                clk,rst_n,
                rx_data,rx_int,rs232_tx,
                clk_bps,bps_start
            );

input clk;              // 50MHz主时钟
input rst_n;          //低电平复位信号
input clk_bps;          // clk_bps_r高电平为接收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,同时也作为发送数据的数据改变点
input[7:0] rx_data; //接收数据寄存器
input rx_int;          //接收数据中断信号,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,在该模块中利用它的下降沿来启动串口发送数据
output rs232_tx;      // RS232发送数据信号
output bps_start;      //接收或者要发送数据,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reg rx_int0,rx_int1,rx_int2;    //rx_int信号寄存器,捕捉下降沿滤波用
wire neg_rx_int;                // rx_int下降沿标志位

always @ 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 begin
    if(!rst_n) begin
            rx_int0 <= 1'b0;
            rx_int1 <= 1'b0;
            rx_int2 <= 1'b0;
        end
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rx_int0 <= rx_int;
            rx_int1 <= rx_int0;
            rx_int2 <= rx_int1;
        end
end

assign neg_rx_int =  ~rx_int1 & rx_int2;    //捕捉到下降沿后,neg_rx_int拉高保持一个主时钟周期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reg[7:0] tx_data;    //待发送数据的寄存器
reg bps_start_r;
reg tx_en;          //发送数据使能信号,高有效
reg[3:0] num;

always @ 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 begin
    if(!rst_n) begin
            bps_start_r <= 1'bz;
            tx_en <= 1'b0;
            tx_data <= 8'd0;
        end
    else if(neg_rx_int) begin    //接收数据完毕,准备把接收到的数据发回去
            bps_start_r <= 1'b1;
            tx_data <= rx_data;    //把接收到的数据存入发送数据寄存器
            tx_en <= 1'b1;           //进入发送数据状态中
        end
    else if(num==4'd11) begin    //数据发送完成,复位
            bps_start_r <= 1'b0;
            tx_en <= 1'b0;
        end
end

assign bps_start = bps_start_r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reg rs232_tx_r;

always @ 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 begin
    if(!rst_n) begin
            num <= 4'd0;
            rs232_tx_r <= 1'b1;
        end
    else if(tx_en) begin
            if(clk_bps)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num <= num+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0: rs232_tx_r <= 1'b0;           //发送起始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1: rs232_tx_r <= tx_data[0];    //发送bit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2: rs232_tx_r <= tx_data[1];    //发送bit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3: rs232_tx_r <= tx_data[2];    //发送bit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4: rs232_tx_r <= tx_data[3];    //发送bit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5: rs232_tx_r <= tx_data[4];    //发送bit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6: rs232_tx_r <= tx_data[5];    //发送bit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7: rs232_tx_r <= tx_data[6];    //发送bit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8: rs232_tx_r <= tx_data[7];    //发送bit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9: rs232_tx_r <= 1'b1;          //发送结束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rs232_tx_r <= 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case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else if(num==4'd11) num <= 4'd0;             //复位
        end
end

assign rs232_tx = rs232_tx_r;

endmodule

楼主:
测试模块
`timescale 1 ns/ 1 ps
`define clk_cycle 10
`define uart_cycle 104160
module UART_vlg_tst();

//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
reg clk;
reg rs232_rx;
reg rst_n;
// wires
wire rs232_tx;

// assign statements (if any)
UART i1 (
// port map -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/registers
    .clk(clk),
    .rs232_rx(rs232_rx),
    .rs232_tx(rs232_tx),
    .rst_n(rst_n)
);
initial
begin
      clk = 0;
     rst_n = 1;
      rs232_rx = 1;
    #100 rst_n = 0;
    #100 rst_n = 1;

     //起始位
     #100000 rs232_rx = 1'b0;

     //8位数据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1;
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0;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1;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0;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0;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1;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1;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0;

     //两个停止位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1;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1;

     #1041600 rs232_rx = 1'b1;
     //起始位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0;

     //8位数据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1;
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0;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1;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0;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0;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1;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1;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0;

     //两个停止位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1;
     #`uart_cycle rs232_rx = 1'b1;

     #2041600 $stop;

end

always  #`clk_cycle  clk = ~clk;
endmodul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