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uCGUI控件LISTVIEW不能显示多行多列问题

楼主(2013-02-17):
最近学习uCGUI, 发现LISTVIEW只能显示8行8列, 再多时会死机, 修改"#define  APP_TASK_USER_IF_STK_SIZE    5120"和"#define GUI_ALLOC_SIZE    5000"也一样, 请问版主, 我如何设置, 才能显示18列100行呢?(用滑动条控制)

网友:
我以前做的一个界面截图 貌似没有问题,可能是你没有设置对,你把ALLOC_SIZE 改成20K(越大效果越好),5k有点小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以前做的一个界面截图 貌似没有问题,可能是你没有设置对,你把ALLOC_SIZE 改成20K(越大效果越好),5k有点小,

网友:
我定义为“#define GUI_ALLOC_SIZE            1024*5”也不行啊!!

网友:
不好意思,应为“define GUI_ALLOC_SIZE            1024*20”也不行啊!! 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好意思,应为“define GUI_ALLOC_SIZE            1024*20”也不行啊!! ”

把你对这个控件应用的代码贴出来 我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