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记录uCOS-II源码理解和使用中的问题

楼主(2013-02-19):
#define  OS_ENTER_CRITICAL()  {cpu_sr = OS_CPU_SR_Save();}    关中断
#define  OS_EXIT_CRITICAL()   {OS_CPU_SR_Restore(cpu_sr);}        开中断

OS_CPU_SR_Save
    MRS     R0, PRIMASK
    CPSID   I
    BX      LR
初看这里以为没有打开屏蔽掉的中断。
OS_CPU_SR_Restore
    MSR     PRIMASK, R0       //通过此指令已经将其打开

    BX      LR

楼主:
如果卡在
    OSStartHang
                   B       OSStartHang
多半是因为
DCD     OS_CPU_PendSVHandler       ; PendSV Handler
DCD     SysTick_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ysTick Handler
一定要保证启动文件里面和UCOS-II中的名字一致

楼主:
深刻的理解UCOS任务切换的一个关键认识,可能这个认识有点不全面,有待于以后深入。
(1)xxxPend函数,除了时钟节拍中断的其它中断退出时以及OSTimeDly等主要完成高优先级向低优先级的任务切换
        也就是任务级的任务切换,这种任务切换主要发生在两个时钟节拍之间。
(2)高优先级对低优先级的任务抢占,主要发生在时钟节拍中断退出的时候,以及xxxPost函数中(低--高 高---低 都有可能)。

楼主:
设计硬件调度器的时候,这个空闲任务很重要,其它任务被挂起以后,default状态指向这个空闲任务

楼主:
(1)RTOS的核心是调度内核,调度内核的核心又是任务切换,任务切换的核心就是保存寄存器,恢复寄存器
(2)由于调度内核是RTOS的核心,所以调度内核设计好以后,其它的组件,比如信号量,消息队列 等,都可
         以围绕着这个调度内核来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