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RA8875使用中遇到的问题求教!

楼主(2013-02-19):
看资料“内存读取光标则定义内存读取操作被读取的位置。”没看明白这段话的意思。我写了一段小程序,用RA8875外挂字库,功能是在一个显示框内显示一段文字(比如文件名),如果文字多于显示框的宽度,则后面的不显示,我的思路是:显示一个文字,读取一下光标位置,然后再和显示框结束坐标比较,可是不能实现,仿真中不管显示一个字符还是多个字符,读出的数值是一样的。请高手指点下,这个功能的作用是什么?如何能实现读取当前正在显示的文字位置?还有如何不让RA8875自动换行?资料上说是40H寄存器设置的,可是没找到。还有就是触摸和显示冲突问题(按住触摸屏,文字不能正常显示(RA8875外挂字库),难道不能用外挂?),有网友说在中断中加入检测RA8875忙,可是加了也不能解决。望高手能解惑一下。不胜感激!!!!

楼主:
看的人不少,没人解答!!!!!!!!

网友:
前面的问题没弄过,不知道怎么回到。你的理解应该没错。

触摸和显示冲突问题肯定可以解决的。你看我们的例子。

楼主:
谢谢了,原来如此,触摸时关中断,程序处理完后再开中断就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