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关于利用3.5版本库建立工程问题,版本是KEIL3,求解

楼主(2013-02-22):
利用新版本的来建立工程,可是编译出来一直有这个问题
D:\keil for arm\ARM\INC\ST\STM32F10x\stm32f10x_type.h(23): error:  #256: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"s32" (declared at line 487 of ".\Libraries\CMSIS\CM3\DeviceSupport\ST\STM32F10x\stm32f10x.h")
这应该是链接到旧版本的库了 可是在options里我是按照正确例程配置的(见图)

options

options

找不出问题所在了 好心人帮我解答一下 附上工程文件

工程文件

网友:
D:\\keil for arm\\ARM\\INC\\ST\\STM32F10x\\stm32f10x_type.h(23): error:  #256: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"vuc32" (declared at line 515 of "Libraries\\CMSIS\\CM3\\DeviceSupport\\ST\\STM32F10x\\stm32f10x.h")

提示stm32f10x.h在你的工程中没找到,用系统自带的了。把3.5版的这个文件考到你的工程中指定正确的路径。还有你的stm32f10x_conf.h这个文件也不对,还是V2.0.2版的,这个文件应该是指定起用哪些模块,如#include "stm32f10x_adc.h" ,是起用STM32的ADC,你的不是,牛唇不对马嘴。其它的没看,自己对着下面的错误提示上网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