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刚买了一块7寸液晶

楼主(2013-02-28):
两个问题:
1. 红色蓝色接反了.
2. 背面丝印 背光控制 印反了.

  屏幕读点程序依然不正常,  好像是ra8875的问题.

网友:
1. 那里买的板子
2. 楼主拍个图片看看 楼主提出的两个问题
3. 读点不正常:尝试一下多读两次,不要轻易怀疑硬件有问题,
    硬件有问的概率很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那里买的板子
2. 楼主拍个图片看看 楼主提出的两个问题
3. 读点不正常:尝试一下多读两次,不要轻易怀疑硬件有问题,
硬件有问的概率很小

本站的板子, 另外触屏的xy轴也接反了.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软件调整.

读点的问题, 我测试过两个厂家的模块, 都有同样的问题. 应该是8875芯片的问题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本站的板子, 另外触屏的xy轴也接反了.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软件调整.

读点的问题, 我测试过两个厂家的模块, 都有同样的问题. 应该是8875芯片的问题.

楼主说的读点问题 是指的读出的颜色不正确吗,要是这个问题的话,是因为软件没有设置好。我用过的几块都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说的读点问题 是指的读出的颜色不正确吗,要是这个问题的话,是因为软件没有设置好。我用过的几块都正常

刚才看了一下电路图, 本站的板子颜色RB没有接反. 因为emWin默认的颜色是
BBBBBGGGGGGRRRRR, 本站的电路是按照8875手册 RRRRRGGGGGGBBBBB模式.
应该是另外一块模块接反了.

读点的问题反复测试了多次, 因为这才买了几块液晶测试.
多读几次也一样, 调整fsmc频率, 能想到的方法都试了.
我是先显示一幅照片, 然后读取一部分矩形区域. 读出的数据基本都是0.

写过不少lcd驱动, ssd1963, ssd1962, 1289等, 读不出显存还是第一次.

谢谢你的回复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