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S712 霍尔电流传感器(5A,20A),可测交流和直流

楼主(2013-02-28):
原理简介:
    该芯完全基于霍尔感应的原理设计,由一个精确的低偏移线性霍尔传感器电路与位于接近IC表面的铜箔组成(如下图所示),电流流过铜箔时,产生一个磁场,
霍尔元件根据磁场感应出一个线性的电压信号,经过内部的放大、滤波、斩波与修正电路,输出一个电压信号,该信号从芯片的第七脚输出,直接反应出流经铜箔电流的大小。
    ACS712根据尾缀的不一样,量程分为三个规格:±5A、±20A、±30A 输入与输出在量程范围内为良好的线性关系,其系数Sensitivity分别为,185 mV/A、100 mV/A、66mV/A。因为斩波电路的原因,其输出将加载于0.5*Vcc上。
    ACS712的Vcc电源 一般建议采用5V。输出与输入的关系为Vout=0.5Vcc+Ip*Sensitivity。一般输出的电压信号介于0.5V~4.5V之间。

Allegro电流传感器的共同点:
一、 芯片级霍尔电流传感器,串联在电流回路中,外围电路简单。
二、 开环模式的霍尔电流传感器(因体积问题,芯片级霍尔电流传感器无法做到闭环模式。)
三、 可测交直流电流。
四、 无需检测电阻,内置毫欧级路径内阻。
五、 单电源供电,原边无需供电。
六、 80~120KHz的带宽,外围滤波电容可调整带宽与噪声的关系。
七、 输出加载于0.5Vcc上,非常稳定的斩波输出。
八、 us级响应速度,精度在-40~85℃时小于2%
九、 带抑制干扰的特殊封装工艺。
十、 非常好的一致性与可靠性。年出厂不合格率小于1PPM

    从ACS712的内部框图与封装解剖图可以看出,原边电流只是从芯片内部流过,与副边电路并没有接触,原边与副边是隔离的,因为封装小,所以ACS712的隔离电压为2100V。因为电流的流过会产生一个磁场,霍尔元件根据磁场感应出一个线性的电压信号,经过内部的放大、滤波、与斩波电路,输出一个电压信号。
    ACS712根据尾缀的不一样,量程分为三个规格:5A20A30A,温度等级均为E级(-40~85)。输入与输出在量程范围内为良好的线性关系,其系数Sensitivity分别为,18510066mV/A。因为斩波电路的原因,其输出将加载于0.5Vcc上。ACS712Vcc电源一般建议采用5V。输出与输入的关系为Vout=0.5Vcc+Ip*Sensitivity。一般输出的电压信号介于0.5V~4.5V之间。
    Ip+Ip-之间流经芯片内部的那一部份,我们称之为内置路径内阻,其阻值为1.2mΩ.当大电流流经它时,所产生的功耗很小,如30A满量程的电流流经它时,产生的功耗为P=30*30*1.2/1000=1.08W. 此功耗所引起的温度变化约为23度左右。
    ACS 712的全温度范围的精度为±1.5%。在25~85℃时,精度特性更好。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响应时间为5us。带宽为80KHz,通过调整滤波脚与地之间的滤波电容,可根据客户的要求来调整噪声与带宽的关系,电容取值大,带宽小,噪声小。

网友(2016-03-11):
霍尔电流传感器

网友(2016-12-23):
作为一个资深用户,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个醒,就是该芯片用于电机电流检测一定要注意一个地方, 就是电机是大负载设备,一旦启动,芯片输入的5V电压可能会变低很多,这时候0A参考电压(2.5V)就会变低了。直接后果就是分不清是正传还是反转,因为这时候你读到的值都是低于0A(小于2.5V)的。

网友(2018-10-08):
我们用着还可以就是价格不便宜

网友(2023-05-23):
谢谢大佬解惑,真是太棒了,感觉一下子就清楚了,思路清晰!!!超赞赞

网友:
这类芯片有没有更高精度的?例如0.1%级别,或者有没有简单好的方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