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7寸液晶屏的一些问题,求解答

楼主(2013-03-03):
一、7寸液晶屏经常会出现不能点亮的情况,有时有正常,使用5V供电时开发板电源指示灯亮,液晶屏不亮;
还是使用J-link供电,不正常时J-link灯变红狂闪,开发板指示灯不亮,液晶屏也不亮
二、使用J-link烧写到RAM里调试时,地址空间和数据空间设置正常,烧写未出现报错,但是调试时程序在液晶初始化里的端口
初始化里进入死循环,是不是因为液晶的IO口和J-link接口重叠还是其他原因。
三、液晶屏校准程序出现问题,载的是最新的例程,但是校准完后的点偏移非常多,且触摸屏ADC有错误,是否是触摸屏损坏?

网友:
一,楼主使用的开发板和电源都是armfly生产的吗
        屏有时正常显示,有时不正常显示,请确保一下几点
      (1)正确的驱动,在不熟悉RA8875驱动的情况下,最好不要做修改
      (2)不要使用USB和JLINK供电,电流小,电压也不问题,7寸屏的功耗还是比较大的,
               最好使用电源供电。
二, 没有在RAM中调试过,先确认一下,进入调试以后,点击全速,是否能正常工作
三, 将最新例程的四点校准改成两点,我用四点的时候也不太准,还有就是7寸的触摸效果没有4.3的好。
         采用了好多滤波方法都还没解决好,不过一般使用还是没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,楼主使用的开发板和电源都是armfly生产的吗
        屏有时正常显示,有时不正常显示,请确保一下几点
      (1)正确的驱动,在不熟悉RA8875驱动的情况下,最好不要做修改

网友:
一、开发板,J-link,液晶屏都是在armfly买的
(1)原本的驱动程序并没有进行修改
(2)不只是使用J-link供电会出现时亮时不亮,用电源供电同样如此,区别是用J-link供电有时屏幕会看到界面闪一下,说明界面有画出来,但是马上就灭掉了,电源指示灯也灭掉了;用电源供电是屏幕不亮但是电源指示灯亮;
二、我是在RAM调试全速运行发现程序进入死循环,然后一条条执行过去,发现是初始化液晶端口时出现死循环,具体的那一条死循环不太清楚
三、触摸屏校准以前用的时候都没问题,后面才出现的,也许是触摸屏损坏

网友:
以前测试的时候都是接电脑的USB供电,后来用外接电源可以正常工作了,不过触摸还是有问题

楼主:
触摸改成两点校准之后触摸正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