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ucos/ucgui 出现的问题,请版主关注

楼主(2013-03-07):
再次请版主关注:
      我在用ucos/ucgui 做项目的时候,总是遇到这么一个问题:
      描述:程序开了3个任务,5个对话框,我的程序里都是这样建立对话框的。
                WAN_Config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_WAN_Config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_WAN_Config), &_cbCallback_WAN_Config, mainhWin2, 0, 0);
      问题:当对话框切换时,就经常没反应了。J-link跟踪,整个程序没有死掉,程序会在OS_TaskIdle 循环不出来,对button触摸不再有反应,我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,请问版主会是什么原因呢?

void  OS_TaskIdle (void *p_arg)
{
#if OS_CRITICAL_METHOD == 3u                     /*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         */
    OS_CPU_SR  cpu_sr = 0u;
#endif

    p_arg = p_ar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Prevent compiler warning for not using 'p_arg'     */
    for (;;) {
        OS_ENTER_CRITICAL();
        OSIdleCtr++;
        OS_EXIT_CRITICAL();
        OSTaskIdleHoo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all user definable HOO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}
}

网友:
最好UCGUI只在一个任务里面运行,这样系统会稳定很多,不要在多个任务里面跑UCGU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