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寸屏例程点不亮

楼主(2013-03-08):
刚买了一块ARMFLY的5寸屏,800X480分辨率。
把给的2个例程都下载了一下,但是屏没有反应,请问该如何进一步定位?

楼主:
/* 选择RA8875的接口模式, 必须和硬件匹配 */
//#define IF_SPI_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PI接口 */
#define IF_8080_EN                /* 8080 总线接口 */

网友:
单步跟踪初始化LCD的函数。
bsp_tft_lcd.c
void LCD_InitHard(void)

    id = SPFD5420_ReadID();      /* 读取LCD驱动芯片ID */
    if ((id == 0x5420) || (id ==  0xB509))
    {
        SPFD5420_InitHard();    /* 初始化5420和4001屏硬件 */
        /* g_ChipID 在函数内部设置了 */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if (RA8875_ReadID() == 0x75)
        {      <----- 必须进入这个分支,才会正常驱动。否则就检查硬件接线(特别是决定读数据的NCS,RS, NOE 几根线)

            g_ChipID = IC_8875;
            RA8875_InitHard();    /* 初始化RA8875芯片 */
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/* 如果未能成功识别,则缺省按4001屏处理 */
            g_ChipID = IC_4001;
            g_LcdHeight = LCD_30_HEIGHT;
            g_LcdWidth = LCD_30_WIDTH;
        }
 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