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VS1003B的忙检测一直无法返回

楼主(2013-03-09):
做\Ex200-MP3硬件解码例程(SDIO+FatFS+VS1003B)这个例程的时候。

单步跟踪发现在

void vs1003_WriteCmd(uint8_t _ucAddr, uint16_t _usData)
{
    while(VS1003_IS_BUSY());    /* 等待空闲 */

一直卡在这里无法返回,请问是否是芯片损坏?改如何进行进一步定位?

网友:
检查下VS1003B的晶振是否起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下VS1003B的晶振是否起振。

换了个晶振还是照旧。

网友:
是我们的板子还是自己做的板子。  你可以测量一下晶振是否有振荡波形; BUSY口线的电平是否一直为忙.

还有晶振2个脚之间需要接1M欧的电阻,这个有没有。如果没有的话,很可能不起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我们的板子还是自己做的板子。  你可以测量一下晶振是否有振荡波形; BUSY口线的电平是否一直为忙.

还有晶振2个脚之间需要接1M欧的电阻,这个有没有。如果没有的话,很可能不起振。


看来是真的没起振,我用万用表测的时候碰到晶振引脚就成功起振了。
但是断电再开又没有起振了。

那个1M的电阻原理图上是没有吧?电阻焊上之后是可以成功起振了。
是自己做的板子。

网友(2013-07-03):
我的也是,必须要加上1M的电阻到晶振两旁!BUSY口线的电平是否一直为忙 解决了
但是悲剧的是在测试内部内存时一直读到的是0

uint8_t vs1003_TestRam(void)里加入
在    [usRegValue = vs1003_ReadReg(SCI_HDAT0); ]
下面加入调试信息
    printf(" vs1003 ram is %x \\r\\n",usRegValue);
返回0

强烈要求加入测试OK的 单纯的VS1003 的 正弦波测试代码

网友:
你测试一下读其他寄存器能否读到正确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