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a8875读取数据时候有问题

楼主(2013-03-09):
我使用了Ex028-使用RA8875外挂字库芯片显示汉字例程(V1.2),今天下午在测试的时候,发现RA8875_ReadID()返回的不是0X75,尝试复位后读取寄存器值,读出来的也不是复位值。。读状态寄存器也值也不对,好像读的函数都有问题,这是为什么?

楼主:
int main(void)
{
    bsp_InitTimer();
    Bsp_Lcd_InitHard();
    Font_Demo();
}

void Bsp_Lcd_InitHard(void)
{
    uint8_t value;
    uint32_t i;
    Bsp_LCD_Reset();
    Bsp_Lcd_FSMC_Config();
    bsp_DelayMS(20);
    if(RA8875_ReadId() == 0x75)  //使用的是RA8875控制器
    {
        RA8875_InitHard();         //初始化RA8875芯片
        chip_id = IC_8875;
    }
}
static void Bsp_Lcd_FSMC_Config(void)
{
  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;
 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 p;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/* Enable GPIOs clock */
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D | RCC_AHB1Periph_GPIOE | RCC_AHB1Periph_GPIOF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HB1Periph_GPIOG, ENABLE);

  /* Enable FSMC clock */
  RCC_AHB3PeriphClockCmd(RCC_AHB3Periph_FSMC, ENABLE);

/*-- GPIOs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
+-------------------+--------------------+------------------+------------------+
+                       SRAM pins assignme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
+-------------------+--------------------+------------------+------------------+
| PD0  <-> FSMC_D2  | PE0  <-> FSMC_NBL0 | PF0  <-> FSMC_A0 | PG0 <-> FSMC_A10 |
| PD1  <-> FSMC_D3  | PE1  <-> FSMC_NBL1 | PF1  <-> FSMC_A1 | PG1 <-> FSMC_A11 |
| PD4  <-> FSMC_NOE | PE7  <-> FSMC_D4   | PF2  <-> FSMC_A2 | PG2 <-> FSMC_A12 |
| PD5  <-> FSMC_NWE | PE8  <-> FSMC_D5   | PF3  <-> FSMC_A3 | PG3 <-> FSMC_A13 |
| PD8  <-> FSMC_D13 | PE9  <-> FSMC_D6   | PF4  <-> FSMC_A4 | PG4 <-> FSMC_A14 |
| PD9  <-> FSMC_D14 | PE10 <-> FSMC_D7   | PF5  <-> FSMC_A5 | PG5 <-> FSMC_A15 |
| PD10 <-> FSMC_D15 | PE11 <-> FSMC_D8   | PF12 <-> FSMC_A6 | PG9 <-> FSMC_NE2 |
| PD11 <-> FSMC_A16 | PE12 <-> FSMC_D9   | PF13 <-> FSMC_A7 |------------------+
| PD12 <-> FSMC_A17 | PE13 <-> FSMC_D10  | PF14 <-> FSMC_A8 | PG10 <-> FSMC_NE3
| PD14 <-> FSMC_D0  | PE14 <-> FSMC_D11  | PF15 <-> FSMC_A9 | PG12 <-> FSMC_NE4
| PD15 <-> FSMC_D1  | PE15 <-> FSMC_D12  |------------------+
+-------------------+--------------------+
PD7 <-> FSMC_NE1
*/
  /* GPIOD configuration */
  GPIO_PinAFConfig(GPIOD, GPIO_PinSource0, GPIO_AF_FSMC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D, GPIO_PinSource1, GPIO_AF_FSMC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D, GPIO_PinSource4, GPIO_AF_FSMC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D, GPIO_PinSource5, GPIO_AF_FSMC);
    //GPIO_PinAFConfig(GPIOD, GPIO_PinSource7, GPIO_AF_FSMC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D, GPIO_PinSource8, GPIO_AF_FSMC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D, GPIO_PinSource9, GPIO_AF_FSMC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D, GPIO_PinSource10, GPIO_AF_FSMC);
  //GPIO_PinAFConfig(GPIOD, GPIO_PinSource11, GPIO_AF_FSMC);
  //GPIO_PinAFConfig(GPIOD, GPIO_PinSource12, GPIO_AF_FSMC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D, GPIO_PinSource14, GPIO_AF_FSMC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D, GPIO_PinSource15, GPIO_AF_FSMC);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 | GPIO_Pin_1 | GPIO_Pin_4 | GPIO_Pin_5 | //GPIO_Pin_7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8 | GPIO_Pin_9 | GPIO_Pin_10 | //GPIO_Pin_11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GPIO_Pin_12 |*/ GPIO_Pin_14 | GPIO_Pin_15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0MHz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 = GPIO_PuPd_NOPULL;

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 GPIOE configuration */
  //GPIO_PinAFConfig(GPIOE, GPIO_PinSource0 , GPIO_AF_FSMC);
  //GPIO_PinAFConfig(GPIOE, GPIO_PinSource1 , GPIO_AF_FSMC);
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E, GPIO_PinSource3 , GPIO_AF_FSMC);        //A19
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E, GPIO_PinSource4 , GPIO_AF_FSMC);                //A20
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E, GPIO_PinSource5 , GPIO_AF_FSMC);                //A21

  GPIO_PinAFConfig(GPIOE, GPIO_PinSource7 , GPIO_AF_FSMC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E, GPIO_PinSource8 , GPIO_AF_FSMC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E, GPIO_PinSource9 , GPIO_AF_FSMC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E, GPIO_PinSource10 , GPIO_AF_FSMC);
  //GPIO_PinAFConfig(GPIOE, GPIO_PinSource11 , GPIO_AF_FSMC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E, GPIO_PinSource12 , GPIO_AF_FSMC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E, GPIO_PinSource13 , GPIO_AF_FSMC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E, GPIO_PinSource14 , GPIO_AF_FSMC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E, GPIO_PinSource15 , GPIO_AF_FSMC);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/*GPIO_Pin_0  | GPIO_Pin_1 |*/ GPIO_Pin_3 |GPIO_Pin_4 |GPIO_Pin_5 |GPIO_Pin_7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8  | GPIO_Pin_9  | GPIO_Pin_10 | GPIO_Pin_11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12 | GPIO_Pin_13 | GPIO_Pin_14 | GPIO_Pin_15;

  GPIO_Init(GPIOE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 GPIOF configuration */
  //GPIO_PinAFConfig(GPIOF, GPIO_PinSource0 , GPIO_AF_FSMC);                //RS
  GPIO_PinAFConfig(GPIOF, GPIO_PinSource1 , GPIO_AF_FSM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1
  GPIO_PinAFConfig(GPIOF, GPIO_PinSource2 , GPIO_AF_FSM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2
  GPIO_PinAFConfig(GPIOF, GPIO_PinSource3 , GPIO_AF_FSM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3
  GPIO_PinAFConfig(GPIOF, GPIO_PinSource4 , GPIO_AF_FSM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4 用来当作RS
//   GPIO_PinAFConfig(GPIOF, GPIO_PinSource5 , GPIO_AF_FSMC);
//   GPIO_PinAFConfig(GPIOF, GPIO_PinSource12 , GPIO_AF_FSMC);
//   GPIO_PinAFConfig(GPIOF, GPIO_PinSource13 , GPIO_AF_FSMC);
//   GPIO_PinAFConfig(GPIOF, GPIO_PinSource14 , GPIO_AF_FSMC);
//   GPIO_PinAFConfig(GPIOF, GPIO_PinSource15 , GPIO_AF_FSMC);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/*GPIO_Pin_0 |*/ GPIO_Pin_1  | GPIO_Pin_2  | GPIO_Pin_3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4 /*  | GPIO_Pin_5 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12 | GPIO_Pin_13 | GPIO_Pin_14 | GPIO_Pin_15*/;

  GPIO_Init(GPIOF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 GPIOG configuration */
//   GPIO_PinAFConfig(GPIOG, GPIO_PinSource0 , GPIO_AF_FSMC);
//   GPIO_PinAFConfig(GPIOG, GPIO_PinSource1 , GPIO_AF_FSMC);
//   GPIO_PinAFConfig(GPIOG, GPIO_PinSource2 , GPIO_AF_FSMC);
//   GPIO_PinAFConfig(GPIOG, GPIO_PinSource3 , GPIO_AF_FSMC);
//   GPIO_PinAFConfig(GPIOG, GPIO_PinSource4 , GPIO_AF_FSMC);
//   GPIO_PinAFConfig(GPIOG, GPIO_PinSource5 , GPIO_AF_FSMC);
//   GPIO_PinAFConfig(GPIOG, GPIO_PinSource9 , GPIO_AF_FSMC);
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G, GPIO_PinSource10 , GPIO_AF_FSMC);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/*GPIO_Pin_0  | GPIO_Pin_1  | GPIO_Pin_2  | GPIO_Pin_3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4  | GPIO_Pin_5  |*/GPIO_Pin_10;//  |GPIO_Pin_12;

  GPIO_Init(GPIOG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/*-- FSMC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p.FSMC_AddressSetupTime = 15;//5;                    //ADDSET 地址建立时间 4bits
  p.FSMC_AddressHoldTime = 15;//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DHOLD 地址保持时间    4bits
  p.FSMC_DataSetupTime = 255;//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ATASET 数据建立时间
  p.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= 0;            //BUSTURN 总线返转时间
  p.FSMC_CLKDivision = 15;//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LKDIV时钟保持时间
  p.FSMC_DataLatency = 15;//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ATLAT数据保持时间
  p.FSMC_AccessMode = FSMC_AccessMode_A; //ACCMOD FSMC访问模式
//   p.FSMC_AddressSetupTime = 0x5;
//   p.FSMC_AddressHoldTime = 0x7;
//   p.FSMC_DataSetupTime = 0x7;
//   p.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= 0x00;
//   p.FSMC_CLKDivision = 0x00;
//   p.FSMC_DataLatency = 0x00;
//   p.FSMC_AccessMode = FSMC_AccessMode_B;
//   p.FSMC_AddressSetupTime = 0;
//   p.FSMC_AddressHoldTime = 0;
//   p.FSMC_DataSetupTime = 4;
//   p.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= 1;
//   p.FSMC_CLKDivision = 0;
//   p.FSMC_DataLatency = 0;
//   p.FSMC_AccessMode = FSMC_AccessMode_A;

    /*选择设置的bank以及片选信号*/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Bank = FSMC_Bank1_NORSRAM3;

    /*设置是否数据地址总线分时复用*/
  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DataAddressMux =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;

    /*设置存储器类型*/
  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MemoryType = FSMC_MemoryType_SRAM;

    /*设置数据宽度*/
  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MemoryDataWidth = FSMC_MemoryDataWidth_8b;

    /*设置是否使用迸发访问模式,就是连续读写模式*/
  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BurstAccessMode =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;

    /*设定是否使用异步等待信号*/
  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AsynchronousWait =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;

    /*设置WAIT信号的有效电平*/
  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aitSignalPolarity =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;

    /*设置是否使用环回模式*/
  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rapMode = FSMC_WrapMode_Disable;

    /*设置WAIT信号有效时机*/
  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aitSignalActive =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;

    /*设置是否使能写操作*/
  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riteOperation =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;

    /*设置是否使用WAIT信号*/
  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aitSignal = FSMC_WaitSignal_Disable;

    /*设置是否使用单独的写时序*/
  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ExtendedMode =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;

    /*设定是否使用迸发写模式*/
  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riteBurst = FSMC_WriteBurst_Disable;

    /*设定读写时序*/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= &p;

    /*设定写时序*/
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.FSMC_WriteTimingStruct = &p;

  FSMC_NORSRAMInit(&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);

  /*!< Enable FSMC Bank1_SRAM3 Bank */
  FSMC_NORSRAMCmd(FSMC_Bank1_NORSRAM3, ENABLE);
}

RA8875_ReadId()读出来的是0X60,不是0x75,这是为什么

楼主:
只要是读取的,读出来的数据都不对

网友:
请检查下硬件接线,用示波器观察控制口线的波形是否正确。

楼主:
问题今天解决了,是硬件问题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