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请问UCGUI用按键(不是botton,外接键盘的按键)弹出对话框的问题~请版主关注下

楼主(2013-03-13):
       我要做的是在UCGUI中一个对话框中按下一个外部按键,弹出另一个对话框,我在WM_key;下case GUI_KEY_ENTER;下 创建非阻塞对话框

    hWinDlg=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1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1), &test_cbCallback, 0, 0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WM_MakeModal(hWinDlg);
     测试结果是可以弹出,但是瞬间关闭,返回原来的对话框,求一个解决思路!!!先谢过

网友:
建议你先用GUI的botton试试,看看能不能用,排一些可能的情况

楼主:
botton按钮,用触摸是完全没问题的,其它控件用触摸也就是用鼠标点也是可以实现的,问题就卡在用外部按键......

网友:
你的外部按键做滤波处理了没有,是不是造成了重复的创建

楼主:
我现在在vc上模拟 外部按键就是键盘。。现在的情况是可以弹出来对话框 但是瞬间关闭 对话框是阻塞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在vc上模拟 外部按键就是键盘。。现在的情况是可以弹出来对话框 但是瞬间关闭 对话框是阻塞的

这,,,,
要不有机会在板子上调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