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请教版主,关于数据采集不准的问题!

楼主(2013-03-13):
版主你好,我在使用开发板的过程中,遇到了一下问题,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!
我用芯片本身的AD去采集芯片发出的PWM波,我实在下降沿开始采集的,按理说只要采集的时间在低电平持续的时间里,应该采集的都是0才对,但是我采集上来的数据有时候是0,有时候是1.如果我不采用下降沿触发的方式,而是连续采集,则能完整的采集到整个PWM波的波形。我检查了触发条件,没有问题。似乎问题出在AD采集这里,但是又查不出局提出在哪里,您能帮我分析下吗??
我的流程是:PWM下降沿触发中断----》在中断里启动ADC,启动DMA--->等采样点数达到一定值时触发DMA中断--->关闭ADC,关闭DMA---》处理数据   如此循环!

网友:
检查你的中断优先级,看是否有其他中断打断采集中断。另外PWM频率是否很高,在中断中启动DMA传输等操作是否时间不够

楼主:
我的PWM是500HZ,下降沿是每400ms发生一次,时间足够。中断优先级都相同的,不过我在进入一个中断的同时,其他中断都关闭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你的中断优先级,看是否有其他中断打断采集中断。另外PWM频率是否很高,在中断中启动DMA传输等操作是否时间不够

我觉得问题出在ADC采集这块儿,但是找不到局提出在哪里。是不是工作方式的问题??

楼主:
为了在特定时间内的时间内采集到足够多的点(300ns的时间内),ADC以最高速率进行采集。您觉得ADC采用那种工作方式比较好呢???

网友:
检查下ADC 采集的触发信号,一般是TIM, 看下TIM的采样频率对否。可以将这个TIM输出到GPIO,测试一下频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