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例程下载] STM32F4实验十:emWin在裸机上面的移植

楼主(2013-04-26):
这个移植的例子已经在下面的这个帖子里面详细的做过介绍了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56
说明:
硬件:采用armfly的STM32F407VGT6核心板
软件:MDK 4.23

程序下载:

网友(2013-09-17):
想请教下,能在STM32ZET6的板子上移植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请教下,能在STM32ZET6的板子上移植吗

[emWin]为armfly-V2, V3的板子移植uCOS-II v2.92.07 + emWin5.16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540

网友:
在裸机和SPI液晶上成功的移植了楼主的程序,想把源文件的中的GUI_CM4F.lib换成官方的STemWin520d_CM4_Keil.lib
直接更换不行,请问下还需要更改什么地方?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裸机和SPI液晶上成功的移植了楼主的程序,想把源文件的中的GUI_CM4F.lib换成官方的STemWin520d_CM4_Keil.lib
直接更换不行,请问下还需要更改什么地方?
谢谢

使能CRC

网友(2014-05-04):
下载了,解压缩中断。。。。什么原因

网友:
更新程序到V5板子上去,但是显示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