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【求助】关于UCGUI dropdown控件,添加完死机

楼主(2013-04-28):
回调函数里的定义:
OK的时候           DROPDOWN_AddString(hDropd0, "xx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OPDOWN_AddString(hDropd0, "xx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OPDOWN_AddString(hDropd0, "xx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OPDOWN_AddString(hDropd0, "xx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OPDOWN_AddString(hDropd0, "xx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OPDOWN_AddString(hDropd0, "xx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OPDOWN_AddString(hDropd0, "xx"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DROPDOWN_AddString(hDropd0, "xx");        AJ--04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OPDOWN_AddString(hDropd0, "xx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OPDOWN_AddString(hDropd0, "xx");

如果把注释的部分打开,就会fail,进此页面死机

求大神解答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说说添加dropdown控件的步骤也行啊 !

楼主:
经验证,我发现时因为增加了数量的缘故,难道dropdown控件的Item数量有限制?

网友:
用GUIBULDER4.0建立了36个,没问题。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uCGUIBuild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**                  Version:   4.0.0.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**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/ 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**                   CpoyRight to: wy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**              Email:ucguibuilder@163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**          This text was Created by uCGUIBuilder               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<stddef.h>
#include "GUI.h"
#include "DIALOG.h"

#include "WM.h"
#include "BUTTON.h"
#include "CHECKBOX.h"
#include "DROPDOWN.h"
#include "EDIT.h"
#include "FRAMEWIN.h"
#include "LISTBOX.h"
#include "MULTIEDIT.h"
#include "RADIO.h"
#include "SLIDER.h"
#include "TEXT.h"
#include &quotROGBAR.h"
#include "SCROLLBAR.h"
#include "LISTVIEW.h"

//EventsFunctionList
//EndofEventsFunctionList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static data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Dialog resource
*
* This table conatins the info required to create the dialog.
* It has been created by ucGUIbuilder.
*/
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    { FRAMEWIN_CreateIndirect,  "Caption",         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  0,  320,240,FRAMEWIN_CF_MOVEABLE,0},
    { DROPDOWN_CreateIndirect,   NULL,               GUI_ID_DROPDOWN0,        74, 52, 139,80, 0,0}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     FunctionName:void Paint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
**      Function: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
**
**   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--> WM_PAIN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Paint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
{
    WM_HWIN hWin = pMsg->hWin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     FunctionName:void Init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
**      Function: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
**
**   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--> WM_INIT_DIALOG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Init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
{
    WM_HWIN hWin = pMsg->hWin;
    //
    //FRAMEWIN
    //
    FRAMEWIN_AddCloseButton(hWin, FRAMEWIN_BUTTON_RIGHT, 0);
    FRAMEWIN_AddMaxButton(hWin, FRAMEWIN_BUTTON_RIGHT, 1);
    FRAMEWIN_AddMinButton(hWin, FRAMEWIN_BUTTON_RIGHT, 2);
    FRAMEWIN_SetTitleHeight(hWin,20);
    //
    //GUI_ID_DROPDOWN0
    //
    DROPDOWN_SetBkColor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0,0xffffff);
    DROPDOWN_SetFont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&GUI_Font16B_ASCII);
    DROPDOWN_SetAutoScroll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1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1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2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3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4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5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6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7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8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9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10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11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12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13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14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15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16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17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18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19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20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21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22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23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24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25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26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27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28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29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30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31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32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33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34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35");
    DROPDOWN_AddString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DROPDOWN0),"hello word36"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Dialog callback routine
*/
static void _cbCallback(WM_MESSAGE * pMsg)
{
    int NCode, Id;
    WM_HWIN hWin = pMsg->hWin;
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{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PaintDialog(pMsg)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InitDialog(pMsg)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KEY:
            switch (((WM_KEY_INFO*)(pMsg->Data.p))->Key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SCAPE:
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Win,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NTER:
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Wi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Id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    switch (Id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OK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NCode==WM_NOTIFICATION_RELEASE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Wi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CANCEL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NCode==WM_NOTIFICATION_RELEASE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Wi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MainTask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MainTask(void)
{
    GUI_Init();
    WM_SetDesktopColor(GUI_WHITE);      /*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*/
    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  /*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*/
    //PROGBAR_SetDefaultSkin(PROGBAR_SKIN_FLEX);
    //FRAMEWIN_SetDefaultSkin(FRAMEWIN_SKIN_FLEX);
    //PROGBAR_SetDefaultSkin(PROGBAR_SKIN_FLEX);
    //BUTTON_SetDefaultSkin(BUTTON_SKIN_FLEX);
    //CHECKBOX_SetDefaultSkin(CHECKBOX_SKIN_FLEX);
    //DROPDOWN_SetDefaultSkin(DROPDOWN_SKIN_FLEX);
    //SCROLLBAR_SetDefaultSkin(SCROLLBAR_SKIN_FLEX);
    //SLIDER_SetDefaultSkin(SLIDER_SKIN_FLEX);
    //HEADER_SetDefaultSkin(HEADER_SKIN_FLEX);
    //RADIO_SetDefaultSkin(RADIO_SKIN_FLEX);
    GUI_Exec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&_cbCallback, 0, 0, 0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