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新手,求助ucgui问题?
努力做,耐心等

楼主(2013-05-02):
还没上系统,触摸屏已经搞定了,现在想实现一个小功能:点击一个按钮,然后弹出另一个按钮,程序如下:

static void DemoButton(void)
{
    BUTTON_Handle hButton,hButton1;
    int Key = 0;
    GUI_SetFont(&GUI_Font8x16);
  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("Click on button",160,0);
    //建立按钮
    hButton = BUTTON_Create(110,20,100,40,GUI_ID_OK,WM_CF_SHOW);
    BUTTON_SetText(hButton,"Click me");

    Key = GUI_WaitKey();

    //删除按钮对象
    BUTTON_Delete(hButton);
    //按下按钮后,建立新按钮
    if(Key==GUI_ID_OK)
    {
            hButton1 = BUTTON_Create(110,60,100,40,GUI_ID_OK,WM_CF_SHOW);
            BUTTON_SetText(hButton1,"Click me1");

            BUTTON_Delete(hButton1);

    }
}

int main (void)
{
    RCC_Configuration();
    TIM3_Init();
        ADS7843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硬件初始化

     GUI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UI 初始化
        Touch_Adjus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触摸屏校准

    DemoButton();
     while(1);
}
现在我用在线调试能实现这个功能,但是烧到板子上去,点击第一个按钮了没有任何反映,这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:
这个GUI_WaitKey()是用于键盘的等待输入,你的这个例子可以通过回调函数实现,很好实现,你自己先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GUI_WaitKey()是用于键盘的等待输入,你的这个例子可以通过回调函数实现,很好实现,你自己先试试

网友:
我本来是想用回调函数的,但是我是很新的手啊。。。不知道这个按钮的回调函数去哪里实现

网友:
伟大的版主,告诉我怎么弄吧。。。就这么简单的功能实现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