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Jlink 烧写不了 NOR flash  报错如下:

楼主(2013-05-03):
  Program (0x64000000 - 0x64FFFFFF) does not fit into selected flash sectors.

楼主:
解决了  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把J flash烧写nor flash的工程配置给改动了,幸好有备份

网友:
jflash文件如果打开后,只要改动了配置,退出J-Link烧写软件界面后,jflash文件就会被更新。

很多人遇到过这个问题,只需从光盘上复制一个下来即可。

网友A(2015-03-23):
我复制也不行啊
爱好&偏执

网友A:
我的也是复制之后也不行啊,
爱好&偏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也是复制之后也不行啊,

V3的板子使用JLINK进行下载nor flash的确成功率比较低,如果是V5板子的话非常稳定。

网友A:
1.用出厂程序,用u盘烧录NOR;
2.按照用户手册烧录步骤,,成功解决
爱好&偏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.用出厂程序,用u盘烧录NOR;
2.按照用户手册烧录步骤,,成功解决
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

那也得感谢你的指点
爱好&偏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