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EDIT控件不能反色显示

楼主(2013-05-06):
请问 我用Edit控件 设置成float模式,为什么光标块不能反色显示
比如正常应该这么显示file:///E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xince\Application Data\Tencent\Users\493696661\QQ\WinTemp\RichOle\318%(WY(%0P$}W`GR%]4[7A.jpgfile:///E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xince\Application Data\Tencent\Users\493696661\QQ\WinTemp\RichOle\318%(WY(%0P$}W`GR%]4[7A.jpg  ,但却显示

实际在板子上光标块的颜色是白色的,或者黑色的。
上面的是在电脑上模拟成蓝色的 。

求助...

网友(2014-07-30):
你的问题解决了么,我也遇到了

网友:
不是应该设置成透明色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