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3寸屏幕在自己设计的板子用不了

楼主(2013-05-07):
买的是V2的板子,因为需要自己画了一块板,最小系统和屏幕接口的原理图基本照抄了V2的板子,除了没有用到译码器,即PG12(NE4)直连到屏幕接口的NCS,我看了下程序,貌似基址不需要改还是用0X6C000000,但是程序通过串口或者是J-LINK烧进去,芯片都没有反应,(程序可以烧进芯片)。这是为什么?后来又用一个简单的程序,拉高某个IO口的电平,测量之后发现该IO口还是低电平,这是什么问题?求版主解答一下,谢谢。(我用的是V2 3寸的屏幕)

楼主:
补充一下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的芯片

网友:
你仔细检查下CPU的焊接问题。是不是所有的VDD, GND都焊接好了。

楼主:
这是原理图和PCB图,第一次画板子,布线很乱,麻烦版主看一下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仔细检查下CPU的焊接问题。是不是所有的VDD, GND都焊接好了。

网友:
VCC、和GND已经检查过了,焊接应该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CC、和GND已经检查过了,焊接应该没有问题。

程序用串口烧进去了,屏幕也点亮了,但是只能在烧录程序的时候选择那个 jump to user‘s progress 才可以正常点亮屏幕,如果更改BOOT,然后按复位键,就没有反应,我检查了拨码开关和BOOT0和1的两个引脚的电压,在拨动时其电压状态也是正常变化,很疑惑,不过总比点不亮好。谢谢斑竹了!

网友:
是不是复位键不好使了。你直接开关电源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