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us延时

楼主(2013-05-08):
systick定时中断周期是1ms,并且产生了N ms的延时函数,我想问下如果设置成1us会不会有问题?比如像DS18B20,时序要求75us延时等,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呢?

网友:
这是F4里面的函数。你可以改下用于F1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bsp_DelayUS
*    功能说明: us级延迟,延迟精度为正负1ms
*    形    参:n : 延迟长度,单位1 us
*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bsp_DelayUS(uint32_t n)
{
    uint32_t ticks;
    uint32_t told,tnow,tcnt=0;
    uint32_t reload = SysTick->LOAD; /* LOAD的值 */

    ticks = n * 168;                  /* 需要的节拍数 */
    tcnt = 0;
    told = SysTick->VAL;             /* 刚进入时的计数器值 */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tnow = SysTick->VAL;
        if(tnow != tol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* 这里注意一下SYSTICK是一个递减的计数器 */
            if(tnow < told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cnt += told - tnow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* 重新装载递减 */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cnt += reload - tnow + told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told = tnow;

            /*时间超过/等于要延迟的时间,则退出 */
            if(tcnt >= ticks)break;
        }
    }
}

楼主:
请问下,这个us延时函数是不是独立的?如果同时具有Systick的1ms定时中断,就是F1例子中的Systick部分,会不会有冲突?

网友:
不会冲突,他就是用systick的计数器。只读不改。

楼主:
我在F1上试了下,感觉应该就是改 ticks的值,但是始终不能得到1US的延时,原来可以用的DS18B20函数,还是不能读到温度值,请问是不是应该改ticks啊

网友:
你就用一个for循环解决问题吧。用示波器测量下宽度。

楼主:
还是想用你提供的例子来用,这样就可以加入到原来SysTick里面,既有ms延时,又有us延时,还可以使用软定时器,呵呵

楼主:
我本来是通过检测按键状态通过串口发指令,同时采集温度值,检测按键就是采用10ms中断去检测(采用按键的例子),采集温度我用一个软定时器,时间到,执行一次。
但是如果单独做没有问题,可以读温度,或者可以发指令,但是如果同时都有了,就只能读温度,按键检测发指令就不行了,不知道问题在哪呢?会不会是因为温度传感器中使用的 us延时和软定时器中断发生冲突呢?

楼主:
已经搞定了,就是用bsp_DelayUS,已经可以读到温度了,看来以后us延时的函数有了

网友(2015-12-10):
引用 网友A:
这是F4里面的函数。你可以改下用于F1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bsp_DelayUS

网友(2013-05-08):
这个延时在STM32F103跑在72MHZ时候延时都不准确, 怠慢执行需要4us 左右~要想延时精确到1us还需要改进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