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103ze开发板中dm9000 的地址如何确定(如何计算)

楼主(2013-05-17):
我公司用stm32f103ze+dm9000开发网络,参考stm32-V2开发板的接法,但是不理解数据端口基址和地址端口基址是如何确定的,望回复!

网友:
DM9000的 CMD脚的状态决定了有2个端口地址。

楼主:
我把图贴上,你一步一步来,具体是如何得到的端口地址的,要讲的详细点。

网友:
DM9000  FSMC地址的计算方法

74HC139是地址译码器。其输出的4路信号Y0-Y3 同时只允许1路为低,或者都不选中(同时为高)
当 FSMC_NE4 = 0 (选中),并且 FSMA_A19 = 1 且  FSMC_A20 = 0 时,Y1 = 0 (选中DM9000)

DM9000 是一个两端口器件(1个寄存器地址端口,1个寄存器数据端口),也就是有2个物理地址。CMD管脚用来选择是哪个地址端口。
CMD管脚连接到 FSMC_A2 。  当FSMC_A2 = 0 时 选择地址端口, FSMC_A2 = 1 时 选择数据端口。

STM32的FSMC_NE4片选对应的物理地址范围是CPU内部逻辑决定的,是固定的,请查阅STM32的参考手册-FSMC章节。

#define   NET_BASE_ADDR            0x6C100000        /* DM9000AE 芯片地址 */      其中6C表示FSMC_NE4对应的空间  , 1 表示 FSMA_A19  = 1
#define   NET_REG_ADDR            (*((volatile uint16_t *) NET_BASE_ADDR))
#define   NET_REG_DATA            (*((volatile uint16_t *) (NET_BASE_ADDR + 8)))    其中的 +8 表示 FSMC_A2 = 1

FMSC配置为16位总线模式时(和8位区别), FSMC_A0 口线实际对应地址位为Bit1, 不是BIt2.    也就是说 FSMC_A2 对应的是 +8 而不是 +4.

网友(2014-01-07):
请问一下,我们硬件设计的把NE3接到DM9000的片选上了,看了下资料上NE3是U9,SRAM 0x68000000~0x680FFFFF A0-A18,D0-D15,,DM9000接NE3的话基地址该怎么配?没有用地址译码器,A19,20是悬空

网友:
另外上面说的0x6C10 0000,应该是第FSMA_A20 = 1吧?
1对应的是第20位,还是怎么数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另外上面说的0x6C10 0000,应该是第FSMA_A20 = 1吧?
1对应的是第20位,还是怎么数的?

A19是不是对于的第20位,而这里使用的是16位模式,再向前移1位就是第21位,也就是第21位是1.

网友:
明白了,16bit模式有1bit的偏移,没仔细看手册
那么DM9000接NE3的话基地址该怎么配呢?没有用地址译码器,A19,20是悬空,我试过配0x68000000和0x68100000都读取ID failed,是不是配的不对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明白了,16bit模式有1bit的偏移,没仔细看手册
那么DM9000接NE3的话基地址该怎么配呢?没有用地址译码器,A19,20是悬空,我试过配0x68000000和0x68100000都读取ID failed,是不是配的不对?

需要一根地址线接CMD,你是不是没有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需要一根地址线接CMD,你是不是没有接

CMD管脚连接到 FSMC_A2 。
这个是跟开发板一样的,因为我们的方案外围器件不多,所以不需要地址译码器,就直接接片选信号NE3到DM9000的LAN_NCS了,而开发板用的是NE4,只有这个差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