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V稳压到5V电路

楼主(2013-05-21):
不知道谁有好的方法把直流6V稳压到5V?
有一个设备需要4节干电池串联形成6V供电,但是有些元器件的极限工作电压为6V,不能在理想的电压下工作,有什么办法把6V的电压稳压到5V使得器件能够正常工作,同时在电池电压下降时,保证能有5V的稳定输出?

网友:
先D-CDC升压到9V 再DC-DC降压到5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D-CDC升压到9V 再DC-DC降压到5V

费用的话岂不是很高吗,还有一个就是效率能有多少?
能不能给几款DC-DC型号的IC呢?

网友:
你得提供功耗的要求,大概多大的电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得提供功耗的要求,大概多大的电流。

满载时600mA,多数时间400mA

网友:
可以选择 2A 左右的升压芯片 +  降压芯片。

价格并不贵。无需加散热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