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fatfs写SD卡卡死

楼主(2013-05-24):
你好armfly版主:
最近在学习fatfs操作sd卡,做了一个储存串口数据的小模块,是在你的例程(Ex013-SDIO+FatFS文件系统例程)上修改的。大概0.1秒存储100个数据,发现过个几分钟程序就会卡死。原以为我修改带来的问题,试了你的源程序,通过串口隔100mS发送一次命令2,自动创建文本保存数据,过几分钟也会出现同样的卡死问题。程序卡死在static SD_Error FindSCR(uint16_t rca, uint32_t *pscr)函数里面,
程序在获取不到状态一直死循环,希望版主能够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你的多大的卡,容量小于1G的卡,很难用,搞个1G,2G,4G, 8G的试试,我一直用的这个程序,

还有就是你的SD不能这么使用,0.1秒一次,1分钟就是600次啊,这个不是RAM,搞不了多长时间就废了

楼主:
我用的4g的卡,读写频率有什么要求吗?我下位机上传数据的频率就是这样,就直接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4g的卡,读写频率有什么要求吗?我下位机上传数据的频率就是这样,就直接存了。

SD擦写次数就那么多次,你网上查询了解下。
你可以用RAM做个缓冲,比如到20K数据了再写

楼主:
恩 谢谢了 ,我主要是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D擦写次数就那么多次,你网上查询了解下。
你可以用RAM做个缓冲,比如到20K数据了再写

我这个问题还是存在,自己做的板子和安富莱的开发板都有,网上貌似遇到我这种问题的好多,但都没有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发现安富莱的程序sd时钟是18M降到14M后卡死的几率小了很多。加个看门狗应该凑合可以用了。

网友(2013-06-24):
SD卡驱动加上硬件流控制试试

网友(2013-09-09)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LZ有好的解决方案吗?

网友:
“发现安富莱的程序sd时钟是18M降到14M后卡死的几率小了很多。”

LZ能说一下安富莱的程序sd时钟是在哪里设定啊?谢谢了!

网友:
perseus2013:
“发现安富莱的程序sd时钟是18M降到14M后卡死的几率小了很多。”

LZ能说一下安富莱的程序sd时钟是在哪里设定啊?谢谢了!

给你贴两个截图

网友:
谢谢LZ指点!我现在的  SDIO_TRANSFER_CLK_DIV 已经是0x02,那您修改后的参数是多少?

网友:
perseus2013:
谢谢LZ指点!我现在的  SDIO_TRANSFER_CLK_DIV 已经是0x02,那您修改后的参数是多少?
你看看你的HCLK是多少

然后计算SDCLK是多少

网友:
我现在把SD时钟降到5MHz(SDIO_TRANSFER_CLK_DIV=0x12,主频是70MHz)后,连续写SD不死机了!谢谢楼主指点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现在把SD时钟降到5MHz(SDIO_TRANSFER_CLK_DIV=0x12,主频是70MHz)后,连续写SD不死机了!谢谢楼主指点!

你的主频怎么是70M,应该是72吧

网友:
写错了,是72MHz,LZ正确

网友:
fatfs写SD卡卡死的结症好像找到了。我使用HCSD卡以18MHz的SD时钟速度连续向SD卡循环写64字节x100x100组数据,共计640000字节,已经试验了50次没有发生一次错误。对于过去是不可想象的。
改进措施是:
在连续循环写SD卡过程中,每次不要使用 f_close(&file) 来频繁关闭文件,而是使用 f_sync(&file) 同步文件函数,数据写入完毕后再使用 f_close(&file) 和f_mount(0, NULL) 关闭文件。如果是较老的低速卡可适当降低SD卡的时钟速度。新手拙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fatfs写SD卡卡死的结症好像找到了。我使用HCSD卡以18MHz的SD时钟速度连续向SD卡循环写64字节x100x100组数据,共计640000字节,已经试验了50次没有发生一次错误。对于过去是不可想象的。
改进措施是:
在连续循环写SD卡过程中,每次不要使用 f_close(&file) 来频繁关闭文件,而 ..

这个方法不错,后面了我也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