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emWin关闭窗口后,无法正常释放内存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27):
      关于这个问题,今天做了一个测试,发现删除对话框以后,的确有内存缺失,后来进一步的
测试,发现是因为有些控件没有应为对话框的删除而删除。所以平时使用的时候,切记通过这个
函数查看下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()

比如下面这个图,点击左上角的X号,并不能完全的释放申请的动态内存,需要调用如下才能删除
GRAPH_DATA_YT_Delete(ahData1[0]);
GRAPH_DATA_YT_Delete(ahData1[1]);
GRAPH_DATA_YT_Delete(ahData1[2]);
GRAPH_DATA_YT_Delete(ahData2[0]);
GRAPH_DATA_YT_Delete(ahData2[1]);
GRAPH_DATA_YT_Delete(ahData2[2]);
GRAPH_SCALE_Delete(hScaleH);
GRAPH_SCALE_Delete(hScaleV);

网友(2014-01-27):
5.12手册里有一句:附加到图形小工具后,就不需要通过应用程序来删除数据和刻度对象,而由图形小工具完成。

网友(2014-11-26):
确实是这样楼主,怎样解决呢?再跟你请教一下,你这个framwin的背景色是怎么做的?FRAMEWIN_SetClientColor(hWin,GUI_DARKGRAY)函数只能添加纯色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确实是这样楼主,怎样解决呢?再跟你请教一下,你这个framwin的背景色是怎么做的?FRAMEWIN_SetClientColor(hWin,GUI_DARKGRAY)函数只能添加纯色啊。

在WM_PAINT消息里面搞。

网友(2015-01-27):
case ID_BUTTON_0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绘图刷新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GRAPH_DATA_XY_Delete(hData);
        hData =  GRAPH_DATA_XY_Create(GUI_BLUE, 10, _aPoint, 0);
        GRAPH_DATA_XY_SetPenSize(hData, 1);
        GRAPH_DATA_XY_SetPointVis(hData, 1);
        GRAPH_AttachData(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GRAPH_0), hData);

        break;
      }
      break;

硬汉大哥,。我现在这个绘图每刷新一次可用内存就会减少,。画图会越来越卡,。求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case ID_BUTTON_0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绘图刷新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break;
& ..

问题解决了,用了GRAPH_DATA_XY_Clear(hData) 清空数据就可以了 //这函数官方数据手册上没有描述?只有GRAPH_DATA_YT_Clear,在官方的例程中才看到的,无语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问题解决了,用了GRAPH_DATA_XY_Clear(hData) 清空数据就可以了 //这函数官方数据手册上没有描述?只有GRAPH_DATA_YT_Clear,在官方的例程中才看到的,无语!

有的,看新版的手册。

网友C(2018-07-30):
删除这个控件的数据在什么消息里面删除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删除这个控件的数据在什么消息里面删除?

消息WM_DELETE

网友C:
在graph这个控件的父窗口的WM_DELETE中删除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graph这个控件的父窗口的WM_DELETE中删除?

是的,比较省事,你关闭父窗口时,就自动关闭Graph了

网友C:
Framewin窗口一点关闭按钮就这样是怎么怎么回事,百度了一下都是九唔搭八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Framewin窗口一点关闭按钮就这样是怎么怎么回事,百度了一下都是九唔搭八的

你的程序设计出问题了,方便的话,看下你的程序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的程序设计出问题了,方便的话,看下你的程序。

我在模拟器上学习试验,我把代码发上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在模拟器上学习试验,我把代码发上来了

已经帮你测试了,可以先换个5.3x或者5.48的模拟器版本测试下是否有这个问题。

然后看你的程序,是这句话造成的,按说没问题的
GRAPH_AttachData(hItem, ahData);

按说是没问题的,不知道这个模拟器为什么会提示,你看我的这个二代示波器中电压测量界面就是用的这个,是这么删除的,一直在用,没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5785&extra=page%3D1

看文件DSO_AdcDlg.c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帮你测试了,可以先换个5.3x或者5.48的模拟器版本测试下是否有这个问题。

然后看你的程序,是这句 ...

好的ヽ( ̄▽ ̄)و
3Q3Q