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TFT取模方式?

楼主(2013-05-31):
在TFT显示图片和汉字的时候,图片编码是不是用Image2lcd软件?具体配置是什么?为什么我不管怎么设置显示的图片都是花的?
汉字取模是不是用Pctolcd2002?它的配置是什么呢?为什么我取模时不管怎么配置都不能得到例子中的编码?
能把配置截个屏吗?

网友:
【安富莱】MakeDot提取小字库的PC软件,用于构建小字库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02

楼主:
那么图片的提取配置是什么呢?
还有就是什么叫小字库

网友:
小字库 是相对大字库的叫法。 小字库只包含程序用到汉字点阵,大字库是全字库,包含所有的汉字点阵。

楼主:
哦,能说下Image2lcd软件的取模方式吗?为什么我自己显示图片总是乱七八糟的,不能显示出图片呢

网友:
我们显示图片的例子下面有个说明的图片,有参数设置指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