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焦点切换问题
努力做,耐心等

楼主(2013-06-05):
伟大的版主,假如我有5个对话框ABCDE,我想从当前焦点对话框A到下个对话框(这个对话框有可能是BCDE任意一个)焦点怎么办?没有没WM_SetFous(下一个)

网友:
这个和电脑差不错吧,ADCDE 5个对话框,那个对话框在顶层,当前焦点就在那个对话框上面,
焦点问题我还没详细的研究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和电脑差不错吧,ADCDE 5个对话框,那个对话框在顶层,当前焦点就在那个对话框上面,
焦点问题我还没详细的研究过。

哦。这里他没做这个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和电脑差不错吧,ADCDE 5个对话框,那个对话框在顶层,当前焦点就在那个对话框上面,
焦点问题我还没详细的研究过。

版主,我再问下,RADIO的圆圈能不能变大?我改了高度后,用的20x20字体。一组有3个RADIO,老是对不齐,好像是字体大了,那个RADIO的文本不能放大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的,字体变大后,不再对齐

网友(2014-03-20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和电脑差不错吧,ADCDE 5个对话框,那个对话框在顶层,当前焦点就在那个对话框上面,
焦点问题我还没详细的研究过。

这5个对话框可不可以像电脑一样,在失去焦点的窗口上点一下,进行切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5个对话框可不可以像电脑一样,在失去焦点的窗口上点一下,进行切换?

这种方式是前提是5个dialog都已存在,这个对ram的需求大。虽然可以通过点击dialog来切换,但是前提你要能点到该dialo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