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程序死在WHILE()循环

楼主(2013-06-07):
int ERROR_NOTICE(void)
{
  WM_HWIN  hwin;
  event = KEY_NONE;
  hwin = WM_CreateWindow(300,180,200,130,WM_CF_SHOW,_cbError,0);
WM_EXEC;
while(event != KEY_enter );
WM_DeleteWindow(hwin);
WM_EXEC;
reruen 0;
}
上面是程序,
当走到WHILE循环时卡主,暂停在线仿真,通过WATCH窗口发现event 与KEY_ENTER值一样,这是查看反汇编,发现是R1与R2进行比较,R2中是KEY_ENTER的值,而将KEY_ENTER值立即数MOVE给R1的时候竟然没成功,请问怎么解决!

楼主:
说错了,MOVE立即数是成功的,但是观看EVNET是1005,而R2却没变成1005!

网友:
你这个是做一个,massegebox控件吗。为什么直接的使用控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做一个,massegebox控件吗。为什么直接的使用控件

记得当时使用对话框做的时候系统直接奔溃了,然后没能解决,就自己做了个窗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