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怎么检测按键的长按和短按?

楼主(2013-06-09):
这几天在做按键的检测,使用的是扫描法,按键直接接在I/O上,未按下时是高电平,按下时为低电平,
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检测到按键的短按和长按呢?
求大神指教啊

网友A(2013-07-16):
可以用定时器做啊,直接定时判断按键按下的长短,应该可以实现功能
just connect me

网友:
我们提供的例程中 就支持长按检测,你可以参考下。bsp_button.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