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ra8875读取像素值问题

楼主(2013-06-11):
流程是这样的:在绘图模式下,画一个点,然后先设定读取光标位置为在这个点的位置(写0x4a,4b,4c,4d寄存器),然后写命令0x02,紧接着就读取两次数据,第一次抛弃,也就是说明书的DummyRead,可是第二次读取的也还是0,怎么回事啊,5存的屏~

网友:
你把测试的代码贴上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你把测试的代码贴上来
RA8875.C代码:
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RA8875.h"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* @brief         Delay
* @param[in]    delayCnt Delay value
* @return        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int32_t delayCnt)
{
    uint32_t i;

    for ( i = 0; i < delayCnt; i++ );
    return;
}

void LCD_DataWrite(uint16_t reg, uint16_t data)
{
    LCD->LCD_REG = reg;
  LCD->LCD_RAM = data;
}
uint16_t LCD_DataRead(uint16_t reg)
{
    LCD->LCD_REG = reg;
  return (LCD->LCD_RAM);
}

void LCD_WriteREG(uint8_t Reg)
{
  LCD->LCD_REG     =Reg;
}

void LCD_WriteRAM(uint16_t RGB)
{
  LCD->LCD_RAM = RGB;
}

    uint16_t LCD_ReadRAM(void)
{
    uint16_t RGB;
    RGB=LCD->LCD_RAM;
    RGB=LCD->LCD_RAM;
   return (RGB);
}

void LCD_DDRAMWrite(uint32_t count, const uint16_t *data)
{
    uint32_t i;

    LCD->LCD_REG = 0x02;
    for(i = 0; i < count; i++)
        LCD->LCD_RAM = data;
}

void LCD_Clear(uint16_t Color)
{
      uint32_t index = 0;
    LCD->LCD_REG = 0x02;

  for(index = 0; index < 130560; index++)
  {
    LCD->LCD_RAM = Color;
  }
}
void LCD_Init(void)
{
    LCD_DataWrite(0x88, 0x0B);//PLLDIVM =1LLDIVN=8
    delay(1000);
    LCD_DataWrite(0x89, 0x01);//PLLDIVK=2
    delay(1000);
//    System Clock = 25m x ( PLLDIVN +1 ) / ( ( PLLDIVM+1 ) x ( 2^PLLDIVK ) )=25x11/(2x2^1)=68.75mhz
    LCD_DataWrite(0x04, 0x83);  //PCLK 频率周期= 8 倍的系统频率周期。
    delay(1000);

    //Horizontal set
    LCD_DataWrite(0x14, 0x3b);  //480
    LCD_DataWrite(0x15, 0x00);
    LCD_DataWrite(0x16, 0x01);
    LCD_DataWrite(0x17, 0x00);
    LCD_DataWrite(0x18, 0x05);

    //Vertical  set
    LCD_DataWrite(0x19, 0x0F);  // 272
    LCD_DataWrite(0x1A, 0x01);
    LCD_DataWrite(0x1B, 0x02);
    LCD_DataWrite(0x1C, 0x00);
    LCD_DataWrite(0x1D, 0x07);
    LCD_DataWrite(0x1E, 0x00);
    LCD_DataWrite(0x1F, 0x09);

    LCD_DataWrite(0x8A, 0x88);
    LCD_DataWrite(0x8B, 0x00);

    LCD_DataWrite(0xC0, 0x00);//关闭键盘扫描
    LCD_DataWrite(0xC1, 0x00);//关闭键盘扫描唤醒

//     //setting active window X
//     LCD_DataWrite(0x30, 0x00);  //
//     LCD_DataWrite(0x31, 0x00);
//     LCD_DataWrite(0x34, 0xDF);
//     LCD_DataWrite(0x35, 0x01);
//
//     //setting active window Y
//     LCD_DataWrite(0x32, 0x00);  //
//     LCD_DataWrite(0x33, 0x00);
//     LCD_DataWrite(0x36, 0x0F);
//     LCD_DataWrite(0x37, 0x01);
    //中断配置
    LCD_DataWrite(0xf0, 0x00); //关闭所有中断

    LCD_DataWrite(0x10, 0x0F);  // SYSR 16-bit interface, 65k colors
}

void Active_Window(uint16_t XL,uint16_t XR ,uint16_t YT ,uint16_t YB)
{
    LCD_DataWrite(0x30, XL);
    LCD_DataWrite(0x31, XL >> 8);

    LCD_DataWrite(0x34, XR);
    LCD_DataWrite(0x35, XR >> 8);

    LCD_DataWrite(0x32, YT);
    LCD_DataWrite(0x33, YT >> 8);

    LCD_DataWrite(0x36, YB);
    LCD_DataWrite(0x37, YB >> 8);
}

void Display_ON(void)
{
    LCD_DataWrite(0x01, 0x80);
}
void LCD_SetCursor(uint16_t X, uint16_t Y)
{
    LCD_DataWrite(0x46, X);
    LCD_DataWrite(0x47, X >> 8);
    LCD_DataWrite(0x48, Y);
    LCD_DataWrite(0x49, Y >> 8);
}
void LCD_SetReadCursor(uint16_t X, uint16_t Y)
{
    LCD_DataWrite(0x4A, X);
    LCD_DataWrite(0x4B, X >> 8);
    LCD_DataWrite(0x4C, Y);
    LCD_DataWrite(0x4D, Y >> 8);
}
uint16_t LCD_GetPixel(uint16_t X, uint16_t Y)
{
    uint16_t RGB;

    LCD_SetReadCursor(X, Y);    /* 设置位置 */
    LCD_WriteREG(0x02);

    RGB = LCD_ReadRAM();
    return RGB;
}

void LCD_PutPixel(uint16_t X, uint16_t Y, uint16_t Color)
{
    LCD_SetCursor(X, Y);    /* 设置位置 */

    LCD_WriteREG(0x02);
    LCD_WriteRAM(Color);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函数名 LCD_Display_Graph_Prepare
    输  入:
    输  出:
    功能说明:
    进入绘图模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Display_Graph_Prepare(void)
{
    LCD_DataWrite(0x40, 0x00);//进入绘图模式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你把测试的代码贴上来
main.c代码:

#include "main.h"
void Delay(__IO uint32_t nTime);
int main(void)
{
    char num[20];
  SystemInit(); //启用PLL运行在72M

    if (SysTick_Config(SystemCoreClock / 1000))
      {
           while (1); //滴答定时器初始化错误
     }
    KEY_LED_Configuration();
    USART_Configuration();//串口1初始化
    FSMC_Init();
    LCD_Init();
    GPIO3_HIGH() ;
    Active_Window(0, 479, 0, 271); //LCD初始化
    LCD_Clear(Black);
    Display_ON();
    Delay(100);
    LCD_DataWrite(0x8B, 0x80);//一半亮度
    while(1)
    {    LCD_Display_Graph_Prepare    ();
        LCD_PutPixel(0,10,0x001F);
        LCD_PutPixel(0,11,0x001F);

        LCD_Display_Graph_Prepare    ();

        printf("%d\\r\\n",LCD_GetPixel(0,10));
        printf("%d\\r\\n",LCD_GetPixel(0,11));
}
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你把测试的代码贴上来

网友:
你设置一下 0x40寄存器试试:

RA8875_WriteReg(0x40, (1 << 0));    /* 设置为绘图模式,读取光标不自动加1 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