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求助  emwin 接收不到消息

楼主(2013-06-20):
没跑飞 就是没收到消息。

开始用行列式键盘,今天把其他所有的任务关了,就两个任务,一个发消息

    while (DEF_TRUE) {

        OSTimeDlyHMSM(0, 0, 1, 0, OS_OPT_TIME_HMSM_STRICT, &os_err);

               GUI_StoreKeyMsg( KEY_VALUE_S16 , 1 );
}

一个就是

        while (DEF_TRUE) {

            GUI_Exec();

            OSTimeDlyHMSM(0, 0, 0, 200, OS_OPT_TIME_HMSM_STRICT, &os_err);

        }

然后用guibuilder生成了一个页面,没有改动,在消息响应里面增加:     LED_Blink(); 进行观察
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
  { WINDOW_CreateIndirect, "Window", GUI_ID_WINDOW_0, 0, 0, 256, 64, 0, 0, 0 },
  { EDIT_CreateIndirect, "Edit",     GUI_ID_EDIT_0, 255, 0, 1, 1, 0, 1, 0 },
  { EDIT_CreateIndirect, "11.11",    GUI_ID_EDIT_CHANNEL_1, 40, 23,  80, 36, 0, 100, 0 },
  { EDIT_CreateIndirect, "22.22",    GUI_ID_EDIT_CHANNEL_2, 130, 23, 80, 36, 0, 100, 0 },

};

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Id   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
      //Key   =  GUI_GetKey();

      //GUI_ClearKeyBuffer();

     // printf("fuck\n");

                 LED_Blink();

无论是串口还是灯。。反正闪个2-3下就没反应了。 单步debug也是响应不了消息。。。 求救

网友:
按键消息的传输一直没有研究过,后面我也做做看,暂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