硅胶按键的PCB封装问题

楼主(2013-06-22):
最近一个项目中需要用到硅胶按键,自己制作了一个封装,但是导入PCB的时候出现了问题,如上图所示:
左边是封装,右边是导入PCB之后的效果图,初步判定是因为封装中的两个弧形没有连接到焊盘上。

请大神帮忙解决一下

封装制作如下:
两个弧形使用画线直接制作,其余的均为放置焊盘的方法。

楼主(2013-07-31):
问题一直拖着没有解决,今天终于搞定了,方法如下:
1.使用画线工具制作弧形,直线等,然后再两端放上焊盘(这里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,我的因为需要放到底层,所以使用了通孔式的焊盘);
2.画一个圆(半径比第一步中的弧形稍大即可),选中该圆,Tools->Convert->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,把生成的区域改为Top/Bottom Solder即可。

使用时需要修改规则,Design->Rules,将里边的Manufacturing->Net Antennae选项改为合适的数值即可。

网友(2019-12-06):
问题一直拖着没有解决,今天终于搞定了,方法如下重庆欢乐生肖
1.使用画线工具制作弧形,直线等,然后再两端放上焊盘(开奖网这里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,我的因为需要放到底层,所以使用了通孔式的焊盘);
2.画一个圆(半径比第一步中的弧形稍大即可),选中该圆,北京pk10Tools->Convert->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,把生成的区域改为Top/Bottom Solder即可。 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