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移植求助

楼主(2013-06-25):
移植emWin出了问题,时不时的能用,请大家帮忙解决,芯片信号stm32F103VCT6, 液晶采用TFT1289, 320X240
移植步骤如下

修改GUIConf.c文件
         GUIConf.c中基本没变,只改了 GUI_NUMBYTES  的大小
修改LCD_Conf.c
在GUI_X_Touch_Analog.c文件添加测量AD值函数

在GUIDRV_Template.c文件修改如下
       只在当中修改为这三个函数

利用定时器中断每10MS调用 GUI_TOUCH_Exec() 扫描一次触摸屏

          emWin.rar (7.87 MB, 下载次数: 272) 工程

网友:
按说可以的啊,你不加触摸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说可以的啊,你不加触摸试试

恩啊  移植没有问题  问题出在主程序里面   我使用的原先GUI3.9的库写的程序    现在只写很少的 功能就没问题了

楼主:
重新移植了一遍,问题解决

上工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按说可以的啊,你不加触摸试试
存储设备不能使用,直接使用emWin例程,使用存储的区域就是一片漆黑
例如这个例程,我加入使用的话,右边Closed这里就是一片漆黑,其他正常。

与存储有关的配置,是不是存储区小了

网友(2013-08-19):
引用 网友B:
存储设备不能使用,直接使用emWin例程,使用存储的区域就是一片漆黑

例如这个例程,我加入使用的话,右边Closed这里就是一片漆黑,其他正常。

网友(2013-07-16):
楼主能否提供一点emwin移植的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