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/ucgui怎么获取LISTVIEW控件点击了哪一行的?

楼主(2013-06-28):
用LISTVIEW_GetSel()返回的数据哪一行都是一样的 请问怎么获取表格点击的那一行行数?

网友:
句柄没填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句柄没填对?

我是在点击事件里调用的 LISTVIEW_GetSel(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LISTVIEW_0));
句柄应该不会错吧
同样在点击事件里用LISTVIEW_GetItemText(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LISTVIEW_0),i,4,(char *)&acText,8); 直接返回第4行(应该是第5行) 字符是可以的
用 LISTVIEW_GetSel 每次调试返回值都不一样   同一次调试中返回值是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是在点击事件里调用的 LISTVIEW_GetSel(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LISTVIEW_0));
句柄应该不会错吧
同样在点击事件里用LISTVIEW_GetItemText(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LISTVIEW_0),i,4,(char *)&acText,8); 直接返回第4行(应该是第5行 ..

还没搞定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没搞定吗

这两天有其他事的   呵呵  落下了   问题还没解决呢   明天晚上再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没搞定吗

晚上跟踪了下。 LISTVIEW_GetSel返回值为int型的   我用的变量是unsigned char 型的  改为int型的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