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演示例程使用时候发现

楼主(2013-06-30):
emwin演示例程使用时候发现触摸屏是可以连击的,也就是按钮按下去不抬起,是可以连续输入这个按钮信息的,这个和现有习惯不符合。实际的系统中我们很希望是按键按下去的时候,这个按钮有颜色或者位置的变化,但是要一直等到笔抬起来的时候才去执行这个按钮对应的功能,但是emwin根本不会等待的,一直连续操作这个按钮的功能,各位有没有什么对策,有碰到相同问题的来讨论下。给点思路。

网友:
emWin的按钮功能和我们平时用的是一样的。可能是你没有设置好吧

楼主:
能否再详细些,是emwin里有宏定义开关控制?还是我要自己写代码来控制?

网友:
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Id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    switch (Id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OK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NCode==WM_NOTIFICATION_RELEASE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Wi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CANCEL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NCode==WM_NOTIFICATION_RELEASE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Wi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BUTTON0:
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NC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点击下的消息处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ButtonClicked(pMs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释放后的消息处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ButtonReleased(pMs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按键上面移出后的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ButtonMovedOut(pMs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
楼主:
OnButtonClicked(pMsg);
OnButtonReleased(pMsg);
OnButtonMovedOut(pMsg);
这三个函数我的emwin版本里没有找到,是不是版本不同啊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OnButtonClicked(pMsg);
OnButtonReleased(pMsg);
OnButtonMovedOut(pMsg);
这三个函数我的emwin版本里没有找到,是不是版本不同啊??

这几个函数没有用,这个是用uCGUIBulder自己生成的,这里面写自己的函数就可以

楼主:
谢谢斑竹无私指导!!!

楼主:
emwin演示例程使用时候发现触摸屏的单击事件

经过进一步跟踪emwin,它本身就是支持单击响应的,底层的touch.c在处理触摸屏按下后(不抬起)的坐标和状态时会产生跳变,引起Pressed参数发生0和1的间隔跳变,所以在建立button后, 操作Key = GUIDEMO_WaitKey();时,就会不断得到键值,也就不断的响应了,实际上emwin的流程是不抬起不响应的。
由此相信处理好WM_HandlePID和 _OnTouch函数可以轻松实现双击和连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