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请技术帮忙看下。。。RA8875 的RGB问题

楼主(2013-07-02):
买了RA8875驱动的4.3寸屏,不知道是不是RGB数据线的接法的问题,,移植ucgui时 RGB不对,显示的显色也就不对。。还不是简单的RB的交换。。想请教下以下的代码 是怎么来的。。感觉不是标准的RGB

/* LCD 颜色代码,CL_是Color的简写 */
enum
{
    CL_WHITE            = 0xFFFF,    /* 白色 */
    CL_BLACK           = 0x0000,    /* 黑色 */
    CL_GREY             = 0xF7DE,    /* 灰色 */
    CL_BLUE              = 0x001F,    /* 蓝色 */
    CL_BLUE2            = 0x051F,    /* 浅蓝色 */
    CL_RED                = 0x00F800,    /* 红色 */
    CL_MAGENTA      = 0xF81F,    /* 红紫色,洋红色 */
    CL_GREEN           = 0x07E0,    /* 绿色 */
    CL_CYAN              = 0x7FFF,    /* 蓝绿色,青色 */
    CL_YELLOW        = 0xFFE0,    /* 黄色 */
    CL_MASK         = 0x9999    /* 颜色掩码,用于文字背景透明 */
};

网友:
对于16位色的屏,一般是R5 B6 G5。 可以采样如下方法定义常用的颜色。

LCD 颜色代码,CL_是Color的简写
16Bit由高位至低位, RRRR RGGG GGGB BBBB
下面的RGB 宏将24位的RGB值转换为16位格式。
启动windows的画笔程序,点击编辑颜色,选择自定义颜色,可以获得的RGB值。
#define RGB(R,G,B) (((R >> 3) << 11) | ((G >> 2) << 5) | (B >> 3)) /* RGB转换宏 */
enum
{
CL_WHITE        = RGB(255,255,255), /* 白色 */
CL_BLACK        = RGB(  0,  0,  0), /* 黑色 */
CL_RED          = RGB(255, 0,  0), /* 红色 */
}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