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内存释放问题

楼主(2013-07-02):
ucgui做的界面, 通过点击button控件 ,触发串口通信,读到数据后判断是否正确,弹出报警框。

如果我连续点击button控件,到时一直不断触发串口通信任务,导致报警messagebox出来前,button的click事件重新触发。

这样几次,可以看到显示任务使用堆栈使用量一直增加,最后导致死机。

请问版主,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? 类似的快速点击button触发click事件,来创建新的dialog,好像多几次就都会死机,应该和上面内存没来得及释放一个道理。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?

网友:
没明白你这句的话的意识:如果我连续点击button控件,到时一直不断触发串口通信任务,导致报警messagebox出来前,button的click事件重新触发。

楼主:
你好,类似的~ 使用一个button触发, 创建一个messagebox。

点击button,触发click,然后处理通信数据, 然后跳出messagebox,给出通信正确与否的提示。

如果点击button太快,(测试时候快速点)。会导致死机。 应该是内存溢出问题。

请问怎么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