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请教关于uCGUI 重绘的问题

楼主(2013-07-02):
我stm32移植 ucos ucgui后,做了几个界面,将重绘和检测触摸放到了同一个任务里,优先级最高,10ms执行一次,有时候会出现显示的控件的左上角有几个点
不正常,复位的时间长一点又可以了,但是不稳定,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?是不是我重绘的不及时呢?谢谢了

网友:
直接在回调函数里面执行重回就可以了,速度完全可以跟得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