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F4综合程序和emWin例子触摸问题解决办法(X,Y反,X反,Y反等等)

楼主(2013-07-03):
主要是由于触摸板换了几个厂家,演示程序的时候,发现X,Y轴反了,Y轴反了的等等,提供一个解决办法,方法很简单

比如X轴Y轴反了,这里交换一下
RA8875_TouchReadX();
RA8875_TouchReadY();
X轴反了,直接修改为:
buf = 1023 - RA8875_TouchReadX();

后面根据下自己的屏做个修改就可以了,修改前显示下那个游标箭头(调用函数GUI_CURSOR_Show()),方便观察是那个反了

网友(2013-10-28):
给后来的人看一下吧。折腾我半天。
             ucGUI 中将触摸屏边界值引入进来就是想通过当前触摸位置的 AD 值与边界值的相对值再等比例分配到整个 X 轴或 Y 轴方向上从而得到坐标。之所以在这个地方加入对 X 或 Y 轴是否镜像、是否交换,则是根据显示屏上的 X、Y 轴显示坐标与触摸屏安装关系来确定的。即在显示屏幕上起点坐标在左上角,而触摸屏在安装过程中是随机装配的,因此得到的 AD 值变化关系可能和触摸屏显示坐标关系相反,故引入对 X(或 Y)轴镜像(即将 AD 最大与最小值交换位置) ,可以将触摸屏坐标变化映射到显示屏坐标变化相同,就解决了触摸屏坐标与实际显示坐标对应的问题。

原本设置X,Y,轴反向,或者x,y镜像的 是由一个宏决定的的,它在  ,我这个是ucgui 3.90的源码。不知掉为什么,开发板那个是 库形式的。
然后按照Eric 的方法,改了 x,不对,改了Y还是不对.
万万没想到,还有镜像,啊。最后改成这样,就ok了·····

  只怪自己太年轻。给跪了。语文是英语老师交的。只给后来人留个记号。

网友(2014-06-05):
做个记号。。。

网友:
GOOD  很有用  问题解决

网友(2015-06-10):
我用STM32F103ZET6移植了一个5寸屏,碰到同样的问题,触摸校准不了,然后将x轴Y轴反一下就ok了。

网友(2017-10-17):
niubility
我搞了半天咋也搞不好,用这个一次搞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