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解救我吧。。。还是RA8875的RGB

楼主(2013-07-04):
不用GUI只跑历程,颜色是对的 ,附上RGB码,,但是ucgui 的RGB码相同颜色的都和历程的不一样 也不是简单的RB对换问题。。求高手帮忙解答。。有和我遇到相同问题的么

网友:
楼主是在armfly这里买的板子和屏吗,是的话,跑跑我这个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308

楼主:
板子烧了,,屏还在。。。液晶的驱动也对,就是RGB的颜色不对,,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,你那边显示 OK么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板子烧了,,屏还在。。。液晶的驱动也对,就是RGB的颜色不对,,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,你那边显示 OK么???

板子烧了是什么意思,我这里从没出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啊,

楼主:
判断是短路了,,现在电源和地都导通了,,,板子上应该设计的时候 加个保险。。。你那边显示RGB 正常么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判断是短路了,,现在电源和地都导通了,,,板子上应该设计的时候 加个保险。。。你那边显示RGB 正常么。。

肯定正常啊,我的这些例子都是用的RA8875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mp;amp;type=11#tab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