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0-5v信号采集

楼主(2013-07-10):
现在有个传感器信号是0-5v,或4-20mA,如何转换接入到0-3.3V的stm32芯片AD管脚呢?要求精度比较高,不想用电阻分压获得

网友:
误差总会有的,我就不相信你的传感器没误差,肯定需要后期校正的,所以电阻分压不是个问题,要求高的用高精度金膜电阻就好了。
最简单的也是最可靠地

楼主:
那就是再加个齐纳二极管保护一下?

网友:
二极管的漏电流会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,有可能导致分压比变化。如果分压电阻的阻值取小点可以缓解这种影响。

网友A:
可以考虑用运放啊,不过精度就要下降了
just connect m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