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关于stm32f103的时钟问题?
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条除了你以外

楼主(2013-07-13):
请问一下谁有关于stm32f103时钟配置的比较全面的资料啊,我想看看32的系统时钟配置,关于分频和倍频的一些方法资料等。
还有不同的模块不是自动配置的时钟不同吗,那种时钟可以更改吗,怎样更改呢!
总之就是关于32时钟的一些比较全面介绍的资料
just connect me

网友:
好像是我初学的那会转载的一个文件,你自己看看是否适合

楼主:
这个好像我都有,我的就是不是很全面,我先看一下,谢谢啦
just connect me

网友:
打开 system_stm32f10x.c 和 system_stm32f10x.h 文件直接看下固件库是如何配置各类时钟的就一目了然了。

里面有各种外设时钟的缺省配置。遇到不懂的再根据关键字搜索CPU的参考手册。

不需要其他的资料。

楼主:
特别感谢!!!!!!!!!!!!!!!!
just connect me